新装QAV250 顺便解决新固件不能解锁的问题

楼主(2015-04-09):
之前纠结选机型的帖子,有各路大神的好建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2252&extra=&page=1

改控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2245&extra=&page=1

新固件不能解锁,完全按照wizard设定好几遍,遥控矫正好,怠速设置好之后还是不能解锁。
我的解决方法如下

注意版本号

由于我是新手,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参照了大神的设定
之后就不能解锁
如图 :增稳3里面rate rate axislock cruisecontrol 这样是不能解锁的

把增稳3厘米最后一项“油门”改为:手动 manual
问题就解决了
下面上装机图

新款的QAV250 机臂安装座那里是没有夹层的
而且装机臂之前要先把铝柱装好,以免返工

这个图就是错误的装法,于是我又拆了一遍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么小的机机就要分电板了
直接全部焊在一起,很好焊,因为六根细线(4电调,1BEC,1图传
与一根大的电源线正好可以包起来差不多粗。

用的是精灵2的,2.4G接收机

手头没有mobius,先用狗4弄一下吧。

没有夹层,并且电调是乐天10A的没输出线版本
所以布线比较另类 从侧面看

用的是大僵的天线,加了个90度转接头

喜欢边看综艺边装机

不带镜头不带电池 386g,不知道是重还是轻?

祝大家越穿越嗨!炸机只坏桨!

网友A:
和我的机架一样,脚架不耐炸,还是及早换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机架一样,脚架不耐炸,还是及早换了好。

不要脚架行不?

楼主:
刚刚好像发重了一个帖子 还好管理员比较有效率

网友B:
如果底部没什么东西,包或沾4块珍珠棉就行了,有减震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底部没什么东西,包或沾4块珍珠棉就行了,有减震效果。

底部就扎带 等这个脚架炸了再说

网友:
这个脚架硬,落地时冲击力大,特别是FPV戴眼镜时开始会硬着陆的,你在家里地板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主接收是从精灵上拆下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接收是从精灵上拆下来的吗

不是 是另外买的 190

楼主:
谢谢 有空多交流

网友D:
建议另外买8个小铝柱做夹层,电调可以放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另外买8个小铝柱做夹层,电调可以放下面

我还以为是版本不同而没有铝柱 现在电调线一不小心就会碰到飞控

网友:
不要脚架不太妥,一方面起飞、降落时桨容易打到地或地上的草叶和小石头等杂物,另一方面机身受到碰撞产生的震动也大,对机架和设备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网友:
图传再往机身里收一些,现在这样炸鸡时候容易伤到图传。

这个脚架很容易炸松掉,建议直接换海绵,用扎带绑电机座上。

网友E:
这个一体控是你自己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体控是你自己做的啊

淘宝上买的

网友F:
我中午地面站設定好保存後也不能解鎖.後來斷電重新上電就好了.我是默認機型的參數.所以飛行模式沒有後面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中午地面站設定好保存後也不能解鎖.後來斷電重新上電就好了.我是默認機型的參數.所以飛行模式沒有後面的 ...

我那天试过重新上电很多次 直到找出这个方法之后才能正常解锁

网友F:
因為我是默認機型的參數.飛行模式我也一一檢查.所以沒有發現您的那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為我是默認機型的參數.飛行模式我也一一檢查.所以沒有發現您的那個問題

默认参数是ok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机架一样,脚架不耐炸,还是及早换了好。

建议哪种脚架好? 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哪种脚架好? 给个链接

无需链接,自己用珍珠棉等材料削成块,然后绑在电机臂上效果很好,当然你要用脚架专用的减震海绵就更好了。

网友H(2015-07-30):
请问用的什么接收?DJI遥控可以完美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用的什么接收?DJI遥控可以完美兼容?

用的精灵的2.4接收机 当然完美兼容

网友I:
请问你这个机用精灵2遥控控制,精灵遥控的油门是自动回中的,飞机不会一下就窜天上去了吗?我天9改的自动回中,都没法用,自动回中就窜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这个机用精灵2遥控控制,精灵遥控的油门是自动回中的,飞机不会一下就窜天上去了吗?我天9改的自动回 ...

你好 ,精灵的遥控器可以调到不会中,我是老飞手了 但是回中真的飞不了穿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