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视频焊接XT60的技巧

楼主(2015-04-09):
此视频主要是针对焊接过程演示,所以拍摄的时候忘记把其他细节例如给电线上锡、套好热缩、最后打火机加热步骤一起拍进去了。
特别提醒,新手一定要先给电线套上热缩管后再焊接。

网友:
貌似烙铁功率小了,烙铁接触插头的焊接时间有点长。

网友:
烙铁头不对,应该选C3或D3及以上的而不是视频中的I头,那样就用不着这么高的温度了.
焊锡不是靠烙铁头来转移的,应该直接加工件上.

网友:
这样焊容易短路

网友A:
楼主心是好的,不过可能感觉视频问题比较多

网友:
楼主是来秀视频制作的,加油

网友:
锡焊是硬伤 学习

网友:
焊接的那边要是电池的话 你这样教新手会不小心短路的~~

网友:
用刀头或者大一字的烙铁头会好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心是好的,不过可能感觉视频问题比较多

5楼说法厚道,其实视频不宜效法。“焊台”晃动很不妥,应绝对固定不动;固定以木座固定为好,减少金属夹持传导散热,便于使用较小的烙铁。插座应转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说法厚道,其实视频不宜效法。“焊台”晃动很不妥,应绝对固定不动;固定以木座固定为好,减少金属夹 ...

主要是这样非常容易短路!不要效仿

网友(2015-05-10):
学习了,自己的焊接技术不过关,学习一下楼主的焊接

网友(2015-08-10):
T插焊接视频

网友:
T插焊接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