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用apm的GPS改线插上没反应,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09):
求教模友,pix飞控用apm的GPS改线插上没反应,怎么回事?看视频。。。。。。

网友:
你那个线接错了吧,

网友A:
把接线的头子的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线的头子的图上来看看

这样的!!!!

网友:
最好把GPS拆开看看黄线和绿线,哪个是RX,哪个是TX

网友:
视频里你说的是1红 2绿 3黄,图片是1红2黄3绿呀。我的GPS在PIX上只有搜到星才闪蓝亮,拿户外看看PIX变绿灯不。

网友:
pix是6p的头。原来apm是5p的头。不一样。换个头看着原来的定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