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试飞680空中停车坠机

楼主(2015-04-09):
上次发帖首飞成功,第二天上了6S电池试飞大概20米高度悬停不到5秒突然所电机停车。眼巴巴看着飞机撞地球!损失两条管,一个电机座, 一个电机炸坏要回厂。模友分析了下可能飞走的电路板供电问题。建议用集线器过电到电调。不知大家有无相同的经历帮分析下原因。

楼主:
自己安慰下自

网友A:
供电问题 必然的 你炸机后没有立即测电池电压吧 应该测一下 排除电池故障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问题 必然的 你炸机后没有立即测电池电压吧 应该测一下 排除电池故障可能

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正常

供电线路问题

楼主:
应该是的了,决定上集线器。

网友B:
是时候升级伞折机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时候升级伞折机架了

680也能用吗?

网友C:
这gps放的,好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gps放的,好囧

这是我拆下来的了

网友D:
多数是焊接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数是焊接虚位………

查明了,是电调行程要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