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自动熄火降落,求解救!

楼主(2015-04-09):
如题,折腾了我好几个星期了,请各位大神解救,在此先谢过!
配置如下:
电机:亚拓500MX

电调:好盈100Av3
接收:Frsky 8通s.bus
陀螺:k8、sbar、ebar v2
故障现象:切3D后马上或者即便是悬停状态下,出现像熄火降落现象,降落后推油门无反应,断电再通电后可正常起飞。
出现频率:可能一块电飞完都没事,也可能飞第一块电就出现,也可能一块电出现几次。降落后电池都在3.8V以上。

网友A:
排除法~换电调,换接收,就这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换电调,换接收,就这两

原来是使用亚拓70A的电调,出现这种状况后换了新的好盈100Av3,故障依旧。接收也换过原装一直没问题的7008sb,故障依旧。

网友B:
K   8有日志可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K   8有日志可以看。。。

这位兄弟提醒得对,当时没想到,现在K8已装在另一架飞机上,飞的好好得,拆回来装这机上,两架飞机都得重调,太麻烦了。

网友C:
估计是电机的香蕉头虚焊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提醒得对,当时没想到,现在K8已装在另一架飞机上,飞的好好得,拆回来装这机上,两架飞机都得重 ...

VBAR和K8的优势就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机的香蕉头虚焊啦

马达都用两年了,香蕉头虚焊可能性不大,难道是好盈电调的香蕉头?那可是出厂就焊好的了。对了,兄弟新的5.5装好了吗?祝爽飞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都用两年了,香蕉头虚焊可能性不大,难道是好盈电调的香蕉头?那可是出厂就焊好的了。对了,兄弟新的 ...

新JJ还没有发出来

网友:
插头氧化

网友D:
电调热吗电调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热吗电调热吗。。。。。。。。。。。。?

电调基本没温度,电机温热。电调从亚拓70A换到新的好盈100Av3,接收机也换过,陀螺仪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E:
检查线路是否有虚焊,另外看看 电机与电机齿是否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线路是否有虚焊,另外看看 电机与电机齿是否锁死

电机与电机齿是锁死的,现在就差电机和电调的各三根线没检查是否虚焊了,因为我想放到最后没办法了再拆开热收缩管检查,但我觉得电机用了两年了,应该不存在虚焊,电调是新的,出厂前焊好的,估计出问题的概率也极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