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死胖子2820 920KV电机的配电问题。

楼主(2015-04-09):
新手疑问,还请老鸟们赐教:
1,死胖子机型,2820 920KV的电机,起飞重量约3.5kg。用4S的,还是3S的电池?是两块5200mah的,还是1块10000mah的更好?多少C的?如果选用两块5200电池,是串联还是并联?
2,用多大的电调?

确实仓促入魔,很多基础知识还不懂。主要是“电池”、“电调”、“电机”的优化配置不懂。
附加问题:那个“3S”、"4S”我知道数字代表电芯数量,直接对应整块电池总电压。那么问题来了,电调只是对电流非常敏感,而电压可以在7.4~22.2V之间都没问题吗??

网友:
4S,60A电调

网友:
6s  1万电池

网友:
用4s   12寸浆   1万起的电池最低8000否则不平衡 头轻 一块或者两块5000并都行 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