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悟的摩尔纹确实太严重了,拍的片子用不成,主请大疆改进

楼主(2015-04-09):
今天拍了几个片子,用不成,摩尔纹太严重了

楼主:
小悟能不能出挂微单的云台呀!!!!

网友A:
自带的相机应该不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相机应该不错了吧!

有太多 太严重的摩尔纹

网友:
我想高清图传传回画面延迟严重吗?

网友:
买的时候没去实体店先看看呐?

网友:
楼主是不是雾霾之中逆光拍摄?

网友B:
说不好的都是新兵,你们发现没?

网友:
怎么能说误的坏话?!等下奔驰司机们把LZ玩S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好的都是新兵,你们发现没?

你是老手?我玩航模17年,是新手!

网友C:
简单的说,摩尔纹是差拍原理的一种表现。从数学上讲,两个频率接近的等幅正弦波叠加,合成信号的幅度将按照两个频率之差变化。差拍原理广泛应用到广播电视和通信中,用来变频、调制等。
同样,差拍原理也适用于空间频率。空间频率略有差异的条纹叠加,由于条纹间隔的差异、重合位置会逐渐偏移,也会形成差拍。
如果感光元件CCD(CMOS)像素的空间频率与影像中条纹的空间频率接近,就会产生摩尔纹。要想消除摩尔纹,应当使镜头分辨率远小于感光元件的空间频率。当这个条件满足时,影像中不可能出现与感光元件相近的条纹,也就不会产生摩尔纹了。有些数码相机中为了减弱摩尔纹,安装有低通滤波器滤除影像中较高空间频率部分,这当然会降低图像的锐度。将来的数码相机如果像素密度能够大大提高、远远超过镜头分辨率,也不会出现摩尔纹。
减轻和消除摄影中的摩尔纹影响
1、改变相机角度。由于相机与物体的角度会导致摩尔波纹,稍微改变相机的角度(通过旋转相机)可以消除或改变存在的任何摩尔波纹。
2、改变相机位置。此外,通过左右或上下移动来改变角度关系,可以减少摩尔波纹。
3、改变焦点。细致图样上过于清晰的焦点和高度细节可能会导致摩尔波纹,稍微改变焦点可改变清晰度,进而帮助消除摩尔波纹。
4、改变镜头焦长。可用不同的镜头或焦长设定,来改变或消除摩尔波纹。
5、用软件处理。如Nikon Capture或Photoshop插件等,消除最终影像上出现的任何摩尔波纹。但无法还原原来细节。

网友:
我的悟拍出来的高清没有什么摩尔纹啦.......

网友(2015-08-27):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说,摩尔纹是差拍原理的一种表现。从数学上讲,两个频率接近的等幅正弦波叠加,合成信号的幅度将按照 ...

学习了

网友:
摩尔纹考研厂商研发能力,日系三驾马车也不是白混了这么多年,忍着吧,等技术积淀技术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