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3的USB断了,拆下来自己弄,终于看到了山狗的真面目!

楼主(2015-04-09):
山狗3的USB断了,拆下来自己弄,终于看到了山狗的真面目!USB接口彻底断掉用不了了,但起码要有实时视频嘛,所以自己动手在主板上引出了视频线和地线,哈哈成功修复!话说回来,山狗里面做工真的很粗糙,不过视频效果还是不错滴!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
你这个焊盘没脱。应该可以完全修复

网友A:
焊盘没掉,找修手机的完全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没掉,找修手机的完全可以修好

有一条电路板上的铜皮已经脱了,没办法了!

网友:
我的山狗USB接口也脱过 一个焊盘还被扯了下了 我重新焊了回去 AV还可以输出 也能充电  就是不能连接电脑了 估计是USB中 的D-和D+接口其中一个被扯下来了

网友:
没见主控芯片呀

网友:
真狗也差不多吧

网友:
为什么说山狗做工差呢?从哪里看出来做工差了?中规中矩

网友:
成本摆在那里,你这是山山狗吧,不是真山狗

网友(2016-02-22):
我也是同样问题,那你怎么供电呢?

网友:
貌似你也是地线断了,接在哪里了?

网友(2016-03-25):
跪求楼主联系方式。。我也是断了。没办法视频输出了,请求楼主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还能修好吗?

网友(2016-05-03):
TS832接山狗就给AV和零线就可以了吗 .不要另外给电源吗
       谢谢 刚买山狗SJ4000不懂怎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