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用分電板應該怎麼焊接,線該怎樣走,希臘有圖有相學 ...
想不用分電板應該怎麼焊接,線該怎樣走,希臘有圖有相學習!

楼主(2015-04-09):
想問一下[記得你們之前講過但搵唔返],如果想不用分電板,正負線直接一起應點接,有冇相睇下,係咪就咁所有紅+線焊埋一齊,所有黑-線焊一齊,之後引出正負極接電就得,但想睇下你地點走線?

网友A:
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所有正極匯集成一條正極.所有負極匯集成一條負極.再接入XT60或T插.電池供電

网友C:
走线的布置原则:简短、工整、安全。
比如要穿过纤维板的线,如何避免机架震动对电线产生可能的伤害,就需要做可能接触的位置,套上热缩管。。。

网友D:
电调一般分前后两部分,前面两个电调焊一起,引出两根线,后面两个电调按就近原则搭焊在前面引出来的两根线上,最后在线头处 焊上T插或XT60头

网友E:
看看这个帖子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7576&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