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空突然动力下降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4-09):
02s,电池充满的,起飞后不久突然动力骤减,机身猛地下沉同时跑尾,然后不到1秒又恢复动力,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传说中的电调保护?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可否详细一点?坏了?接触不良?

网友:
电池是新的?

楼主:
只玩过几次的,发现飞第一电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电飞到一半的时候出现,第三电起飞就出现,3电连飞的,难道是电调过热保护了?

楼主:
我要被自己蠢哭了,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控功率调到30mw,半空中偶尔失控造成的动力骤减!太危险了,还好早发现

网友B:
控功率加大后,没问题了?

网友:
感觉是信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功率加大后,没问题了?

是的,就是功率的问题...当时飞出去五六米突然沉地上坐偏了,大桨地速扫地,我打副翼打油门锁定没反应,然后才想到是失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