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售后】麻烦解释下 299买的E300 返厂检查收我270?

楼主(2015-04-09):
E300电机 4个 之前小炸了下。之后在用 也没问题。后来朋友一个新的E300出问题了 我就一起发回大疆检查了。顺便帮我测试一下 我的4个E300 的平衡如何。。

那么今天客服给我打电话了 问题来了。299买的4个E300 送三对桨 当时的价格。 今天打电话给我说 电机有点异响要270的维修费。这是在逗我吗?

发过去的中通 单号728516533285.

楼主:
我4个能用的电机 只是顺便发过去帮我检查一下 动平衡。。什么轴承出问题了 这变形了 有异响了  维修费270、 你们在搞什么?

网友:
。。。明摆着叫你买新的

楼主:
电机买了一个月。上个星期才用。通电就几次。因为机子小摔了一下 检查下平衡而已。

网友:
他们很忙,不要拿检查什么的事开玩笑,眼里只有钱了。

网友:
你可以选择不修

网友A:
楼主您好,关于此维修价格的问题,我们经核实后与会您联系,还烦请您耐心等候。

网友:
DJI的售后策略就是这样,但凡有不正常的部分都会要求你修或者更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修,就当是发回原厂做下免费检测呗,也不是坏事。

售后一般都是这么搞笑的,我的车送回4S店保养,4S电告诉我右后避震损坏,需要更换,我立马急了,我新换的日本避震,坏了你告诉我坏了什么地方,我要找卖家去理论。然后4S给了我个哭笑不得的解释,说是避震上的挡泥套破损了,20块的小东西,要我换掉700块的避震,搞笑吗?!

原来“逗——比”会变成“模型”

网友:
去年我从半米高空摔落  云台看着没摔坏   我返厂了  返厂原因是  摔落前一直强调的   飞行倾斜  拍照总拍到脚架和前臂的问题              结果返厂收了差不多千把左右的钱!说是云台芯片摔坏了!   回来看云台根本就没有修复什么东西     而且反应的飞行倾斜的主要问题也没解决!  售后技术真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关于此维修价格的问题,我们经核实后与会您联系,还烦请您耐心等候。

已经接到电话 你们那边的失误。给我免费维修了。麻烦 把发出的单号给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接到电话 你们那边的失误。给我免费维修了。麻烦 把发出的单号给我一下

要是没有这个帖子,还会变成免费维修吗?

网友B:
你就算是新电机,只要飞过几次,发回去说检查,也能检查出问题,我的TM2213就是。 炸鸡之后把没炸过的也发回去一个,结果5个全都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算是新电机,只要飞过几次,发回去说检查,也能检查出问题,我的TM2213就是。 炸鸡之后把没炸过的也发 ...

黑呀,真够黑的,不过你应该找他们,没用过的都需要修,那说明他们卖你时就是坏的,找他们理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