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耐操的车,1:14 以下,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15-04-09):
真心喜欢玩车,但不是很专业。不是很爱好大车,就喜欢16、18之类的小车,喜欢小东西有爆发力。家里车也不少了,但是真达到目的的还没有。唯一让我改装的还算靠谱的就是个24的小车,40以下正撞没事,时不时的撞到东西,就在地上翻滚出去十好几米屁事没有,但是就是差速器不行,传动还是开放式的,遇到沙子就完蛋,自己改装了一个波箱,有改善 还是进沙子。    所以麻烦请大家推荐一个14以下的小车,越野、短卡都行,具体要求全金属差速器(耐扫齿),封闭波箱(不怕沙子),最好整车金属件,碳纤或者金属底盘,主要是耐操程度要强,有好的推荐就别藏着掖着了。谢啦!

网友A:
小F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我有大F,。2楼高的飞坡炸下去屁事没有,小F结构和大F差不多,也很耐操,装个防滚架随便乱撞。

网友:
小车 一般都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F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我有大F,。2楼高的飞坡炸下去屁事没有,小F结构和大F差不多,也很耐操,装个防滚架 ...

谢啦,我看看
<

网友B:
1:14 LC racing全系列,LOSI mini8T
1:24无限的无刷系列或者是HBX的
再小的就是京商的mini z了还有AE的RC18
VATERRA Kemora 的拉力还有hpi traxxas的小比例车多的是
除了HSP和HBX的其余都是比较好的品牌,质量不用太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4 LC racing全系列,LOSI mini8T
1:24无限的无刷系列或者是HBX的
再小的就是京商的mini z了还有AE的 ...

太感谢了~

网友C:
推荐LC   用料 扎实  性价比高  选择多   mini8giht还是贵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LC   用料 扎实  性价比高  选择多   mini8giht还是贵了点

现在mini 8在特价啊,地平线1380就拿得到,LC还不是的1300左右啊

网友D:
个人觉得lc racing 的车比 mini 8giht的好。短卡车型最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lc racing 的车比 mini 8giht的好。短卡车型最耐操。

谢啦~~~已入小F~~确实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已入小F~~确实感觉不错

有没有小坦克的感觉?随便怎么++,爽不?我的大F上次估计80KM以上撞到一块大石头,连防撞的螺丝和差速外塑料壳的固定座都撞坏了,可车屁事没有,FLUX不悔的选择。

网友(2015-05-20):
还是玩大车吧1:10短卡最适合。我之前买的1:18短卡,玩的是开心,携带也方便,速度我快,说实话后来买了1:10的slash后,那感觉震撼啊!出去玩一点玩具感都没有。
<

网友:
越大越耐操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小F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我有大F,。2楼高的飞坡炸下去屁事没有,小F结构和大F差不多,也很耐操,装个防滚架 ...

小F是什么车能给说具体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小F是什么车能给说具体点吗

小F 就是HIP 公司旗下的一款16比1的无刷暴力小大脚。全名叫HPI SAVAGE XS FLUX,终极暴力小大脚,如果喜欢小车 ,又喜欢暴力,还要耐++的,选他准没有错。他还有个1比8的哥哥叫大F。也是8车终极大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小F 就是HIP 公司旗下的一款16比1的无刷暴力小大脚。全名叫HPI SAVAGE XS FLUX,终极暴力小大脚,如果喜 ...

这款小F淘宝上卖2300多元一台啊???这么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小F淘宝上卖2300多元一台啊???这么贵吗

HPI 的车确实有点贵,但是买了之后你就知道值得,不是国产的几百块能比的,嫌贵也可以收二手的,1200左右。哪里坏了修那里。配件基本几十块搞定。

网友(2015-06-20):
E-Revo VXL,Summit VXL,HPI SAVAGE XS FLUX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F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我有大F,。2楼高的飞坡炸下去屁事没有,小F结构和大F差不多,也很耐操,装个防滚架 ...

麻烦问下,小F回头做fpv空间够用吗 不想在车壳外挂太多

网友:
E-Revo VXL,Summit VXL 这两个车换个壳子换个轮胎基本就是同一个车,不建议购买,底板头和尾部细得跟啥似的,一点不耐草,上次我朋友的小E(E-Revo VXL)撞我大F 上自己撞残废了,底盘断做两截。
做FPV的话摄像头估计是没有办法装壳子里面的了,图传设备应该没有问题,前提是200MW以下的小功率图传哈,1000MW的不在讨论范畴,而且车也不可能超视距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F 就是HIP 公司旗下的一款16比1的无刷暴力小大脚。全名叫HPI SAVAGE XS FLUX,终极暴力小大脚,如果喜 ...

真是专业的回复,今天第一次逛这个版块,心里有疑问什么是小F,马上就看到你的回帖了。真是详细又全面。。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