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推荐可以用3S 2200HA电池的3D机谢谢!

楼主(2015-04-09):
自己有架EPP的F3P,800翼展,朗宇2204,好盈飞腾12A,4.3克舵机2个,9克一个,双天3S 400HA电池,半年前买的,当时不怎么会飞,想着这个耐炸,但驾驭不了炸鸡无数次,今天发现其中一块电池已经变成2S了,3S电池飞机推满油就断电,半油门正常,所以想放弃。自己有9块2200HA 3S电池,想钱前辈推荐机型,能吊机就好,谢谢!

网友A:
epp悍马,奥罗拉,或者30e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p悍马,奥罗拉,或者30e

看了悍马介绍用850-1500电池,2200会不会重了,电机用多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p悍马,奥罗拉,或者30e

天翼30E有木结构,怕一次就报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悍马介绍用850-1500电池,2200会不会重了,电机用多大合适?

有点重,这机本来就重,翼展1米

网友B: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2216级电机无法用任何3S 2200电池,仅仅是因为3D机对重量的苛刻要求。这个电池只适合15级小F3A。我一直认为30E级最好上4S电池。

网友C:
3d新手买几块2s400mah电池,30-40一块,不贵吧!电池解决了可选余地很大!小epp板机不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重,这机本来就重,翼展1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新手买几块2s400mah电池,30-40一块,不贵吧!电池解决了可选余地很大!小epp板机不是挺好的

电池有问题,电机满油就断电,也不知道是电调的问题还是电机的的问题。所以才想着淘汰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2216级电机无法用任何3S 2200电池,仅仅是因为3D机对重量的苛刻要求。这个电池只适合15 ...

我飞FMS 的小F3A用3S很轻松,现在想飞3D只能换电池了

网友D:
2200的电池要吊机,就弄个30E的飞机飞,其他机型基本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0的电池要吊机,就弄个30E的飞机飞,其他机型基本都不行。

谢谢!

网友E:
2200mah 3s两个串联飞50e...买30e基本上不比50e便宜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0mah 3s两个串联飞50e...买30e基本上不比50e便宜多少...

3D新手,50E。。。玩不转

网友E:
同样新手,春节才正式开始飞的,目前练习15e..还只能勉强正面吊,模拟器很少用,..
你限定了2200的电池,所以那么回复了一下,这规格电池最适合就单电30e或双电50e,30实在觉得有点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00mah 3s两个串联飞50e...买30e基本上不比50e便宜多少...

这个主意很赞。唯一问题是50E的电装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新手,春节才正式开始飞的,目前练习15e..还只能勉强正面吊,模拟器很少用,..
你限定了2200的电 ...

决定重抄旧业,飞F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