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平250直机大齿盘?

楼主(2015-04-09):
飞越250大齿盘转动不平整,加大机身震动。调正中心座4个螺絲,没有效果。请教高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直接换新

网友:
换了也那样,250折腾啊

网友:
表示不会

网友A:
齿盘跟主轴连接固定的螺丝不要拧太紧,太紧了会导致齿盘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齿盘跟主轴连接固定的螺丝不要拧太紧,太紧了会导致齿盘变形……

250大齿盘是从主轴下方, 一个垫片 垫在单向轴承上 拧在主轴上的。和大齿盘没什么事。跟450的固定方式不一样。
250大齿盘都那样,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大齿盘是从主轴下方, 一个垫片 垫在单向轴承上 拧在主轴上的。和大齿盘没什么事。跟450的固定方式不 ...

哦…

网友:
大齿 不用很平。我试过了,差不多。。开始也以为大齿的问题。250主要的问题是不精准

网友:
250的大盘齿,没有平的……

网友:
换到平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