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零度X4V2失控栽机 求坛友分析 谢谢

楼主(2015-04-09):
X4V2   T8FG控   飞越680机架 今天飞完航线 切入悬停模式后 本来想降落 切到手动模式下降过程中 莫名奇妙出现向左旋转  于是切回GPS悬停模式 但是飞机仍然旋转 最后失控摔机  截图如下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旋转  已经第二次了

楼主:
还有想问一下  大家起降的时候用的是手动模式还是GPS模式   零度是我用的第一款飞控 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电机停机了吧 挨个试电机去吧

网友B:
建议去官网找技术QQ、或者通过邮件发到零度指定的邮箱、会很快回复你的!论坛发帖很少有技术来为你解答!因为他们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去官网找技术QQ、或者通过邮件发到零度指定的邮箱、会很快回复你的!论坛发帖很少有技术来为你解答!因 ...

好的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停机了吧 挨个试电机去吧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测试 这机器飞过几次 都还不错

网友:
可能是低电或电机电调问题,可以联系我一下qq:714357612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电机。。和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电机。。和电调。

3508KV380+好盈40A 1238的桨  不知道搭配是否合适

网友D:
1238桨小了,转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8KV380+好盈40A 1238的桨  不知道搭配是否合适

这样搭配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38桨小了,转速不够,

额  怪不得现在不带云台 起飞都要80%左右油门  那应该换多大的桨好一点求指教  飞越FY680机架  貌似只能12、13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想问一下  大家起降的时候用的是手动模式还是GPS模式   零度是我用的第一款飞控 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手动模式起飞

网友(2015-05-12):
80%油門才能起飛的話太危險了 趕緊給飛機減肥 現在這樣炸雞挺正常的。。。。。。。。。

网友C:
380kv你要用6s电压+1238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0kv你要用6s电压+1238桨,才行。。

恩 确实是这样  我换过电池之后就没有出现问题了  但是对电调了解比较少 不知道为什么用4S会出现概率性堵转- -!

网友:
是电机的kv值小就要用6s的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确实是这样  我换过电池之后就没有出现问题了  但是对电调了解比较少 不知道为什么用4S会出现概率性堵 ...

有一种可能就是。4s飞不起来。你就把油门推满后。飞控给电调输出pwm信号。好像是。0~600ghz。这个是乐天的。超过这信号。电机就不转了。。。。我说的这样你能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可能就是。4s飞不起来。你就把油门推满后。飞控给电调输出pwm信号。好像是。0~600ghz。这个是乐天 ...

也就是说飞控输出频率太高了  然后电调接受不了 电机堵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飞控输出频率太高了  然后电调接受不了 电机堵转了?

差不多吧。。。。你有没有发现。电机是不是高速后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