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开工建造ARTUR号和NAXOS船有N多问题要请教啊

楼主(2015-04-09):
新手一个,第一次做船。很多不懂的地方,幸亏有论坛。先吧已经做的图发上来再提我的问题吧。

楼主:
问题来了:
1、这个船是1:20的套材,但没有配套的轴系和舵系,请问应该购买多大尺寸的轴和舵?电机用多大的?桨又用多大呢?
2、如果我在内部涂环氧+娟布。是不是外面就可以不用再蒙玻璃纤维呢?(怕怕,太痒)
3、外壳打磨后,是否可以直接上清漆,然后碰自喷漆?

网友:
同求,帮顶!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A:
好巧我刚好也在做这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巧我刚好也在做这船........

太好了,我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要好好向你讨教啊

网友:
传统工艺,不错不错!!!

网友:
大哥 这是NAXOS吗?卖你船的人告诉你清楚了吗,这是北欧渔船阿图尔号

网友:
这个版块里有不少这个船的帖子,我的也在里面,你的问题都有图片给你解答,自己去看看,像真船把船名弄错了是低级错误

楼主:
abing112112表于 2015-4-10 09:32
这个版块里有不少这个船的帖子,我的也在里面,你的问题都有图片给你解答,自己去看看,像真船把船名弄错了 ...

大大的提醒,我马上过去看。还有不懂还是要请教您啊!船名确实不能搞错!     其实............我是两个船一起造的.............为了避免误会,已经把帖子名称做了修改。谢谢

楼主:
怎么会有这么多图?我进去编辑状态只看到几个图,但这个好多重复的。

楼主:
看完了ABING大大的帖子,心中很是佩服。可惜没有能解释我的疑问。此外,也有不同看法:ABING大大的船后部实在太***,这么漂亮的曲线,直接搞直,啊呀,心痛心痛。只是个人感觉,没有冒犯之意,实在忍不住了。

请教下我吧:
1、这个船是1:20的套材,但没有配套的轴系和舵系,请问应该购买多大尺寸的轴和舵?电机用多大的?桨又用多大呢?
2、如果我在内部涂环氧+娟布。是不是外面就可以不用再蒙玻璃纤维呢?(怕怕,太痒)
3、外壳打磨后,是否可以直接上清漆,然后碰自喷漆?

网友B:
第一个问题,为了节约成本可以直接某宝上,恒龙或者环齐的玩具船轴系和电机,套装,很多也便宜,还带水冷,先安装轴系在封尾,套材里面,2条船在尾部都留有安装轴系的位置,你封底了再去打孔装轴系,以后难以密封,容易造成漏水。
2、蒙皮做完后,用木削填缝,内部刷环氧,外壳打磨平整后,环氧加绢布或者纱布或者无纺布,,,,都可以,干透后莫原子灰,汽车修补用的就好。
3、原子灰干透后,这种大船直接自喷漆,建议用三和一类好一点的自喷漆,先喷防锈底漆,再喷面漆,前后5-7天,底漆干透了才能喷面漆

网友:
恒龙或者环齐的玩具船轴系和电机,套装,你加我QQ,460950318,我给你个链接,性价比很高,不输仿真轴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为了节约成本可以直接某宝上,恒龙或者环齐的玩具船轴系和电机,套装,很多也便宜,还带水冷, ...

谢谢你!关于NAXOS,我的套材才中没有预留舵系的位置,看来要自己开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为了节约成本可以直接某宝上,恒龙或者环齐的玩具船轴系和电机,套装,很多也便宜,还带水冷, ...

很对,有借鉴作用!

楼主:
同时开工真是幸苦啊。我又忍不住开了条西北风,加上之前练手的小深V,都4条船了,现在小V已经下水,另外的3条刚做好了蒙皮,累啊。不过可以一起上玻璃钢和油漆,还是节省不少工时的。

作为新手,还是要购买配件齐全设计细致的套才。

楼主(2015-06-03):
终于有点摸样了
期间经历了蒙布的困难,在5IMX众多模友高人指导下,勉强蒙上布了(但龙骨部位依然没蒙上,有模友给予了指点,可惜看到的时候胶水已经干透)
现在剩下的就是喷外壳油漆,安装电路和桅杆。动力也算勉强搞了,震动比较大,不知道首航能不能安全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巧我刚好也在做这船........

做完没?

楼主:
抹上底色后,发现那块补丁实在是太丑了!!!

楼主:
于是,买来粗砂纸,继续打磨,誓将补丁痕迹去除掉!磨一天,手感开始柔滑起来。。。。。。

楼主:
终于磨好啦 ,上色上色。最后一层没油漆了,换罐新的底漆!!!结果看错了,原来是红棕色。考!  算了,这是天意,就算了船的水线下颜色吧。接下来应该画水线了吧? file:///D:\My Documents\Tencent Files\30673402\Image\Group\Image1\`81E`}NCE3NG}LIYCOJJ{]M.jpg其实还是很粗

楼主:
分色啦,上水线啦。怎么感觉水线在尾部怪怪的?

楼主:
喷白漆了。好事多磨啊,流了。结果又花了一天时间磨,等干,再补漆。

楼主:
NAXOS也在做着。进度好慢,和隔 壁帖子的油漆高手比较下,真是慢了很多工期。而手工也比他差很多。下次再做船,一定把缝隙用灰抹好,就不会出现木板的接缝了

楼主:
继续进行上层建筑的建造。

楼主:
NAXOS也不要捺下! 臭美下把手。来自5i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持续关注中,楼主加油!

谢谢支持!

网友D:
同时开工两艘经典的渔船,真是不错。看来喷漆真是个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时开工两艘经典的渔船,真是不错。看来喷漆真是个技术活。

厄,其实。。。。。。是四条
还有一条V艇和西北风的。

网友:
顶一个,你的工作室太牛了

楼主:
油漆油漆啊,这个东西一定不能贪心多喷,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和油漆,效果从差变好,又重新变差,就是贪心。真心要忍住,记住每次只喷一次,过10分钟再喷。连续三次,就比啥都好、!!!

楼主:
大杀器到货了。以后就爽了,我用它来磨NAXOS,只花15分钟就磨得滑溜溜的。

网友:
打磨利器绝对省工啊!

网友:
有这家伙,打磨可就不是一件痛苦事了,我总是手工打磨到半途而废。

网友D:
楼主的船壳磨得真是顺滑,喷漆效果也不错,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船壳磨得真是顺滑,喷漆效果也不错,佩服。

惭愧啊,由于贪心,我油漆涂多了,结果两天了都没干,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多喷了一道黑色水线,结果悲剧了,分色纸一撕,原来的白漆和船底的棕红漆都有不同程度的掉漆。还坑坑洼洼的。彻底崩溃了。只好等他们都干透后,在磨再喷了,期间还要抹原子灰。唉,贪心之过!!

请教一个问题,原子灰是水性的,干后附着力没有,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掉漆的呢?我是不是应该抹灰时候,掺点乳胶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啊,由于贪心,我油漆涂多了,结果两天了都没干,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多喷了一道黑色水线,结果悲剧了, ...

我以前用的第一层船壳原子灰刷上丙烯颜料直接吸水起泡,估计喷漆也差不多。还是用汽车用原子灰加固化剂吧,就是味道大了点。我的船前天也是和你的一样连带着漆和原子灰掉了一小片。挺烦人的。

楼主:
没有小转,只好将就做了。等乳胶干后就喷漆,感觉效果一般,只是有而已。

楼主:
1、做了小N的轴系舵系,固定了电机位置。靠,不小心用了775电机。原来想用540来着的。出门时候拿错了,装的时候没留意。现在位置对上了,算了就不改了!慢慢开吧。马力够大。
2、ARTUR 的油漆还是没干透,大家看下悲惨的样子吧。
3、细节还做了小N的驾驶台,近看有点丑,也不管了。还有ARTUR 的前仓门

照片有点乱,大家将就看吧。

楼主:
看看驾驶室的感觉。好像空了点。少了个凳子啥的。

楼主:
粘贴下甲板。

楼主:
发图是必须的。

网友:
请问甲班的颜色是怎么弄得啊,木蜡油么?

楼主:
o ,我用了染色剂。就在淘宝上的船模店有卖,后来我又在上面涂了木蜡油。但涂后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光亮,反而好像亚光了点。

网友E:
木蜡油是会被甲板吸收的,如果楼主要光泽的话可以试试清漆或者光油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蜡油是会被甲板吸收的,如果楼主要光泽的话可以试试清漆或者光油之类的东西。

嗯,是的。确实会被木板吸收。为此我还在抹之前专门问了店家,是在上色前涂油还是后涂。答案是都可以。哈哈哈
其实,我想要的效果不是光油那种特别反光的效果,只是想如同真实的木地板,打蜡后多少有点光。现在抹木蜡油后,没有这个效果,而且还好像亚了更。

网友:
请问染色剂还要稀释么?是直接涂抹吗?我的买的染色剂颜色重了,一片黑。

楼主:
用要的,用无水酒精稀释。如果你的甲板很黑了,也可以尝试用无水酒精来擦色。我试过是可以搞淡颜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确实会被木板吸收。为此我还在抹之前专门问了店家,是在上色前涂油还是后涂。答案是都可以。哈 ...

嗯,现在这样也算是别有一番风味吧。

网友F:
船壳快完工了,祝楼主喷漆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船壳快完工了,祝楼主喷漆顺利!

谢谢关注和鼓励!这可真是造船的动力啊。玻璃纤维包了两层了,个别部位三层。有时间就打磨了,然后上油漆!动力和上层建筑几乎都做好了,很快就能下水。而相比之下,阿图尔就惨了,卡在喷漆的关节上,到现在那些厚喷的油漆都没完全干透,一磨就全是浆,唉,再等吧。反正刚好利用这个时间全力完成小N

网友F:
两条经典渔船同时开工倒也可以合理安排时间,提高效率。我做了一天自开料的小小N,不到四十厘米,能下水,但做的挺丑的,船壳有点歪斜,看到你做的这么棒,很是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条经典渔船同时开工倒也可以合理安排时间,提高效率。我做了一天自开料的小小N,不到四十厘米,能下水, ...

嗯,其实是三条啦,还有一条西北风。。。我是不是太贪心了?可能新手都这样,HOLD不住啊,看到漂亮的船就想要。哈哈哈。
刚才去磨了,又打磨机就是爽,十分钟左右就能磨得滑滑的。然后上灰等干又来磨。每磨一次都想,这是不是最后一次磨了?一个中午就折腾了三轮。现在虽然还是有些小地方有瑕疵,但不想再搞了,MD这样下去没完没了。等这次干了以后,就磨最后一趟。然后就上底漆吧,这次一定要忍住,少喷多次!等明天再喷面漆!!!

楼主:
本贴加精成功! 感谢版主!感谢各位的支持!在网上找到一个关于喷漆的方法,马上贴出供大家参考,本人在这方面毫无经验,如果这个方法不对,请一定指正。

具体工艺如下:清漆工艺(三底二面)
1、先将目标表面清理干净,如有铅笔痕迹或其它的东西,用砂纸将其磨掉;(注意打磨时不要将间距边磨白)
2、喷一遍底漆,干后可用腻子(腻子一般用配色粉、熟胶粉、双飞粉调合腻子的颜色要比板材颜色深点)将板的毛孔填满;
3、用砂纸把板面或者木线条表面打光。
4、喷第一遍底漆。
5、干透后用经过调配色粉、熟胶粉、双飞粉调合而成,腻子把诸如钉眼和树疤掩饰掉,以使与配色一样。
6、干透后用细砂纸把色粉粗糙的部分打磨光,这一遍很关键。
7、喷第二遍底漆,等其快干时可喷第三遍;(注再喷第三遍时要注意空气的湿度、如太潮湿的话一定要等前一遍漆干透后先打磨再喷底漆)
8、等第三遍油漆干透后充分打磨(侧面看因看不到亮点)
9、喷第一遍面漆。
10、第二遍面漆可在第一遍快干时喷。(注 1、再喷第二遍时要注意空气的湿度、如太潮湿的话一定要等前一遍漆干透后先打磨再喷面漆 2、喷面漆时尽量减少空气中的灰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