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11.1v5200mah

楼主(2015-04-09):
11.1v5200mah用B6充电器,该设定几A?我昨晚设定用4A冲了3块电池不知道有没有事

网友A:
没事!b6标称5A,但是尽量用5以内充,因为b6满负工作不稳定,如果是那种普通电源,也不稳定。建议2A-3A,日常使用。时间多,可更慢点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b6标称5A,但是尽量用5以内充,因为b6满负工作不稳定,如果是那种普通电源,也不稳定。建议2A-3A,日 ...

谢谢指导

网友:
5200的电池至少可以5.2A充,关键是B6总功率就60-80W,只要都在各自的允许范围内就行。

网友:
B6最大也就5A充电     5200mah电池随便几A充电都行     建议你参考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