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多轴的悬停一定要靠GPS,而不能光靠陀螺仪?

楼主(2015-04-09):
为什么多轴的悬停一定要靠GPS/卫星/摄像头,而不能依靠靠陀螺仪?如果当有横向加速度的时候陀螺仪感知到,就可以控制电机施加反方向的力就可以稳定了啊?

网友:
大概类似于:在帆船后拖一个大风扇吹帆船却不会走一样

网友:
缓慢漂移,传感器是很难感知的,

网友:
激光雷达也行,不靠gps就能自主飞航线

网友:
姿态模式或者说自稳模式下也是依靠GPS的么?

网友:
会漂移吧

网友A:
空速问题,某航班从欧洲飞往美国,偶遇超强顺风,虽然飞机上显示空速不到音速,但实际速度将近两倍音速

网友:
因为匀速直线运动和静止在物理学上是表示成一个状态,通过数学描述是一样的

网友B:
美国的四轴才是牛,不用gps都能悬停,比dii.....a2还要稳

网友:
只靠陀螺仪当然没问题,现在导 弹飞机神马的航姿系统都是激光陀螺仪的,可**工作。但问题在于一个国产单轴激光陀螺仪,最便宜的都上万,你的四轴上来几个?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陀螺仪主要是控制姿态用的,如果你飞行器姿态不变陀螺仪是不感知不到你飞行器的运动的。而如果飞行器是匀速运动,没有加速度。飞控的加速度传感器也感觉不到所以还是要用gps!

网友:
我只说四个字: 误差累积。

网友:
误差积累正解
激光雷达太贵,还不如光流

网友C:
用陀螺仪和加速仪实现悬停是可以的。比如说在室内飞行,没有GPS一样可以稳定悬停。如果算法足够好,累计误差可以控制很小,悬停几分钟可以做到。

室外难度稍大些。如果是阵风,电机动力足够强,没有GPS悬停也基本上没问题。要是背景风速均匀,陀螺仪和加速仪感觉不到变化,这样就会产生飘移。

网友:
悬停主要是感知地面高度!可以通过气压计,GPS等传感器设备来实现的~陀螺仪只能感知角度

网友:
悬停和定高是有区别的。定高需要气压计或声纳等。这些传感器有助于悬停,但不一定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速问题,某航班从欧洲飞往美国,偶遇超强顺风,虽然飞机上显示空速不到音速,但实际速度将近两倍音速

头一回听说还有超音速的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陀螺仪和加速仪实现悬停是可以的。比如说在室内飞行,没有GPS一样可以稳定悬停。如果算法足够好,累计误 ...

谢谢!这个解释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美国的四轴才是牛,不用gps都能悬停,比dii.....a2还要稳

你说的那个  天花板上密密麻麻全是探头。那些探头就好比gps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个  天花板上密密麻麻全是探头。那些探头就好比gps卫星。

说的可能是苏黎世大学那个手抛自动悬停的黑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