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不经用的问题,是我的起飞重量大了吗

楼主(2015-04-09):
F450机架,XXD2212 KV1000的电机,xxd 30A电调,1045的桨,电池:tiger 3S2200mah,起飞总重量:980gBB响设置为3.7V,每次换电池,空中最多3-4分钟,电池就报警,每块电池都这样,Tiger电池买的新的。
请问是怎么回事?是效率低了吗
还有:四块电池用并充板,在放电至3.7V的时候,一共冲进去3500的电量,正常吗。

网友A:
4块才3500,一块才800多。一半都不到,3,4分钟挺正常啊。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电池C数不足,导致电压掉得厉害,用一用就报警。你把bb响设得低点。3.5什么的。估计8分钟应该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块才3500,一块才800多。一半都不到,3,4分钟挺正常啊。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电池C数不足,导致电压掉得 ...

是25C的,按说也够了。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BB响调低的话,过放对电池不是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25C的,按说也够了。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BB响调低的话,过放对电池不是有影响吗。

第一,你能100%确定它没虚标?是最大25C不是持续放电25C?
第二,我不知道设3.7到底是谁传出来的。锂电池的电压不是3.7V吗?3.7v正是能干活的时候嘛。同样的道理干电池1.5v你是不是也要换掉?

3.5v方向大胆的用吧,因为降落下来还会恢复个0.05到0.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能100%确定它没虚标?是最大25C不是持续放电25C?
第二,我不知道设3.7到底是谁传出来的。锂电 ...

虚不虚标我不知道,有可能虚标了,设置3.5能多一倍么,回去试试,谢谢你

网友B:
请问是否用B6充电器充电?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是B6充电的话很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否用B6充电器充电?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是B6充电的话很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

b6ac+

网友:
最起码设置3.6吧,3.7正是放电曲线最持久的时候。

网友C:
随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州的吗?

是的,你在哪里玩

网友:
换充电器吧,充电器不太好,我的也经常这样,电池充了不平衡。所以快换充电器,最少上个A6

网友:
1.电池设置到3.7V不行,应该设置成3.6V
2.我和你一样的配置,重量也一样,我的电池格氏11.1v 2200mah 20c  悬停8-9分钟
估计你的电池有点虚,还有就是要设定到3.6V
回答完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你在哪里玩

随州人。。。在外地玩。。。349216412.以后回来可以一起出去飞

网友D:
我飞机也是这样,3s220030c,但我电池是因为保养问题有点鼓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州人。。。在外地玩。。。349216412.以后回来可以一起出去飞

你啥时候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飞机也是这样,3s220030c,但我电池是因为保养问题有点鼓的事

有可能是设置成3.7了,设置成3.4或者3.5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E:
先排除是不是电池内阻大,负载电压掉的快。我设3.6报警一块能冲进去1700左右,B6AC。据传动物电池都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排除是不是电池内阻大,负载电压掉的快。我设3.6报警一块能冲进去1700左右,B6AC。据传动物电池都不咋地
...

OK,下次不考虑动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设置成3.7了,设置成3.4或者3.5应该会好很多。

3.6吧,要不别飞高了落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