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空翻。。。戴眼镜进行的。。。附上参数 !!!你还不来看!

楼主(2015-04-09):
一镜到底~~~~。。到炸鸡。。。。。

视频附上~~
http://www.tudou.com/v/ZP-V_oP_OgY/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别问我参数了····

要就拿去~~~

网友:
先顶后看,大家勤学苦练,技术越来越高,话说我也刚练会空翻,手感还得再找一下

网友A:
我想问问你那个曲线这样设置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你那个曲线这样设置有什么变化?

选择机型的时候默认的··搞不懂这个

网友B:
参数设高点一打杆就翻过去了,还没直机3D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高点一打杆就翻过去了,还没直机3D难。

哪个参数?

网友B:
我还是参考你和以前发过参数的人的值来调的呢。你不是能翻了吗,还用问我,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参考你和以前发过参数的人的值来调的呢。你不是能翻了吗,还用问我,呵呵。

饿你用我的能翻了吗??我现在电机还是电调有问题起飞不了,俯仰横滚也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饿你用我的能翻了吗??我现在电机还是电调有问题起飞不了,俯仰横滚也出问题了

啥牌子的?

网友:
飞机装的好看,顶一个哈

网友C:
请问,打秆的动作是什么样的?

网友D:
请问楼主你不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打秆的动作是什么样的?

收油10%  选择你要翻滚的方向·打满杆·补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不晕吗?

不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高点一打杆就翻过去了,还没直机3D难。

我没玩过直机。。看别人玩好像是挺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油10%  选择你要翻滚的方向·打满杆·补油,

是收油的同时选择要翻滚的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收油的同时选择要翻滚的方向吗?

网友E:
通过视频看,觉得楼主的PID的值能稍高了点,正常飞行时很灵敏,翻时确实很麻利了,感觉再调低一点或调一下控的副翼和升降曲线兼顾航线和动作操作感能更好。

网友F:
摄像的光圈的反应延迟很让你纠结吧?对着光的一瞬间变成轮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摄像的光圈的反应延迟很让你纠结吧?对着光的一瞬间变成轮廓了

就是呀·瞬间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视频看,觉得楼主的PID的值能稍高了点,正常飞行时很灵敏,翻时确实很麻利了,感觉再调低一点或调一下 ...

谢谢指教··我修改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饿你用我的能翻了吗??我现在电机还是电调有问题起飞不了,俯仰横滚也出问题了

可以翻啊,你换了坏的零件就继续爽飞了嘛。

网友:
看到第一张照片上零零碎碎的零件就知道楼主在这没有少练呀......好技术都是这么出来的.....

网友:
飞的挺棒的,顶一个

网友G:
飞鲨蘑菇装错了吧?!黑的是接收,灰的是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鲨蘑菇装错了吧?!黑的是接收,灰的是发射

肥鲨天线颜色只代表内针还是内孔··或者极化方向·
不分发射接收的

网友:
新手求FPV配置,如有淘宝链最好,谢

网友H:
楼主。用的自稳还是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自稳还是手动?

R开头那个自稳模式

网友:
现在还用这个参数飞吗?你的参数我觉得飞机进入的倾斜角度的速度对于660G的飞机刚刚好,就是旋转速度该怎么调我觉得转得有点快

网友:
加快进角速度该调哪个?

网友:
速度很快,什么配置?

网友:
。。这玩意翻起来应该比直机简单点,合适位置回油应该就OK

网友I:
引用 楼主:
R开头那个自稳模式

请教一下,自稳和手动是怎么切换的,是用5CH的拨动开关吗?稳定度怎么调整?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自稳和手动是怎么切换的,是用5CH的拨动开关吗?稳定度怎么调整?谢谢了!

不用切换··推杆超过80%就是手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