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绕电机高手

楼主(2015-04-10):
请教一下,经常看到YY,单个的明白,两个Y是咋接线,谁能帮解释下或者画个图最好,谢谢

网友A:
网站上有有关绕电机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站上有有关绕电机的帖子

很好学的,练习几次就回了,我就是这样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学的,练习几次就回了,我就是这样学习的

我也是看了很久那些帖子,没找到yy咋回事,再继续看看吧,谢谢

网友:
YY应该就是2Y接法也就是两个星接!好处就是可高温运行缺相不会停转和消防电机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