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mwc)遥控校准要如何操作?

楼主(2015-04-10):
我又来问新手问题了,入了一块naze32,之前没有接触过mwc,请问其遥控校准要如何操作?D10的控,目basefligt不能arm,不知如何进行下去 >_<

网友A:
遥控器 的油门行程需要调大  最低小于1000 (950)最大大于2000(2050) ,油门中位1500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 的油门行程需要调大  最低小于1000 (950)最大大于2000(2050) ,油门中位1500 ,这样应该就可以 ...

感谢!我下班回家试试看。
另,早上看Multiwii的wiki,提到end points要在区间(1000,2000)以内,baseflight是否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