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直升机尾桨通道弄成舵机通道

楼主(2015-04-10):
求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如果是无刷尾,直接接舵机就行。如果是有刷尾,得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无刷尾,直接接舵机就行。如果是有刷尾,得转换一下

要怎么转换,教教我

网友:
万能的X宝,搜一个无刷转换器,接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