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电调能混用吗???

楼主(2015-04-10):
零零散闲置一些
电机
电调,想凑吧凑吧用起来,不知道不同的电调混用有没有问题???比如一个好盈20A的4合一搭配两铂金30A

网友A:
理论上 ,只要电流足够,没有兼容性问题的话,就能用

网友B:
记得事先校准油门,可以混用,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事先校准油门,可以混用,我试过了
了解

网友C:
之前用的4个xxd带的好淫程序,后来坏了一个,新买的xxd是别的程序,校准后可以正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