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好,我最近捣鼓一旧机型,遇到电机选择问题

楼主(2015-04-10):
------------------
手头上已经有华科尔7e 配 601接收。天行者40A 电调,3s 2200mah 25c lipo电池。银燕12g 金属舵机6枚。一直没配到电机和螺旋桨。之前有的2212无刷电机遇到大风有点力不从心,想升级电机级数,扭力大点,950kv-750kv 左右的4006 搭配9寸 反桨是否搭配?
还望前辈们指导

网友A:
2212电机足够了,风再大了就停止飞行吧!这么轻的三通飞机动力再大风大了也扛不住。kv选择,这个飞机具体不知道能配到多大的浆,但要是电机大过2212在加上kv你选这么低的。反扭大不说了。能装这么大的浆吗?11寸以上的浆。还有用反浆是可以的。但不知道朋友为什么要选择反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电机足够了,风再大了就停止飞行吧!这么轻的三通飞机动力再大风大了也扛不住。kv选择,这个飞机具体不 ...

原来这样子。我是帮老师问的。因为他机子原装就是用反桨的,如图片这样电机向后的。所以就这样。追问下他机子用到9寸也不会打机身的。这样子2212 换个尺寸桨好不好?图中的桨太小了。

网友A:
这个不是反浆,也是正浆,装在后面不能说就是反浆,只是安装位置不一样。2212具体看多大kv了。要是1000kv就可以装9-10寸,1400kv就装7-9寸 2200kv就5-6寸。选择合适的电机和浆就行。能不打浆的情况kv当然选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反浆,也是正浆,装在后面不能说就是反浆,只是安装位置不一样。2212具体看多大kv了。要是1000kv就 ...

谢谢前辈指导,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反浆,也是正浆,装在后面不能说就是反浆,只是安装位置不一样。2212具体看多大kv了。要是1000kv就 ...

主要希望飞慢机,大直径,小桨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反浆,也是正浆,装在后面不能说就是反浆,只是安装位置不一样。2212具体看多大kv了。要是1000kv就 ...

前辈,刚刚到图书馆翻资料,11.1v电池带动1000kv电机11000转,飞得更慢更大扭力对吧?

网友:
1m的翼展,如果9寸桨装得上是可以用的,没啥问题,300g的重量配2212,800/900kv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刚刚到图书馆翻资料,11.1v电池带动1000kv电机11000转,飞得更慢更大扭力对吧?

嗯,是的,同型号电机。kv越低扭力越大,就可以带更大的浆,速度也就更慢,但还有个问题就是反扭。要是翼展小了。在装低kv加大浆,机翼抵挡不了反扭也不好飞。

网友:
飞机萌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