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RELEASE-15.02.01修订版地面站下载(PC版及苹果版)!!!

楼主(2015-04-10):
刚看到CC3D固件又升级了,本次升级简单的说主要是修改了一个用PWM油门50%时失控保护会失效的BUG,提供PC和MAC客户端程序下载并附有英文说明,LINUX版貌似没人要所以没有提供,英文好的可以细看一下,有需要有朋友可以下载。
本次升级英文说明:
CC3D固件为方便大家下载现集中在一贴请移步到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3896&extra=&page=1

PC端地面站:
百度云附件:OpenPilot-RELEASE-15.02.01-win32.exe
MAC端地面站:
百度云附件:OpenPilot-RELEASE-15.02.01-osx.dmg

楼主:
不亏为高级玩家,反应就是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亏为高级玩家,反应就是快

刚好碰巧恰巧不经意路过被逼的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碰巧恰巧不经意路过被逼的就看到了

这就说明和我一个样,没事就刷一刷,看有没有更新内容,刷论坛也变成习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说明和我一个样,没事就刷一刷,看有没有更新内容,刷论坛也变成习惯了

嗯。没事就掏手机看新贴

网友:
一样,上班能做的就是刷帖

网友B:
不大明白一个没气压没gps的飞控要失控保护能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大明白一个没气压没gps的飞控要失控保护能干嘛…

这里的失控保护主要是指原15.02版本有一个错误,飞控在没信号时有可能不按着你失控设置里的油门量控制电机,本来设为失控油门为0,但符合条件后在失控时油门不会关闭,电机会继续运转,这是很危险的事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失控保护主要是指原15.02版本有一个错误,飞控在没信号时有可能不按着你失控设置里的油门量控制电 ...

上周日遇到了,失控了,看着眼镜里的飞机飞走了好远不受控,我立刻扯掉眼镜跳到土包上举起控把油门拉到最低把飞机降了下来。

吓尿我 了

网友:
从未失控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失控保护主要是指原15.02版本有一个错误,飞控在没信号时有可能不按着你失控设置里的油门量控制电 ...

嗯,我意思是先不管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周日遇到了,失控了,看着眼镜里的飞机飞走了好远不受控,我立刻扯掉眼镜跳到土包上举起控把油门拉到最 ...

你该买彩票了,这事你也碰到了,好在这个BUG被修正了,快更新吧,话说我用的还是14.10,因为一升级还得升MINIOSD固件。

网友:
还没玩这么高级

网友:
上周飞的时候250直接失控。。。油门怎么控制都没反应,最后炸在树林里了。。。

网友D:
我刷15.02后,机机前后抖的厉害,刷回15.01后正常了,不知何故。

网友E:
今天也失控了 赶紧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刷15.02后,机机前后抖的厉害,刷回15.01后正常了,不知何故。

刷新固件前在固件选项里做一下 删除设置,然后再刷新固件试试。

网友F:
楼主每次都造福模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每次都造福模友啊

造福模友是我等义不容辞的职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也失控了 赶紧刷

我遥控设备从D10换成天8X之后昨天飞得高和远一些又失控了,看来穿越机信号稳定性真是一个问题,难不成非得逼我用FUTABA T14SG,这个控我入手之后还没用呢。

网友:
cc3d现在支持SBUS吗

楼主:
从15.02开始为了实现ONESHOT125必须得支持了,要不只有电调符合标准接收不是PPM或SBUS也不行。

网友G:
想知道是哪里设置失控保护的

网友H:
我想问下cc3d支持2Khz的有刷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是哪里设置失控保护的

CC3D飞控里没有,还是遥控上设失控,这次升级是解决一个油门50%在失控状态下电机不受控BUG。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cc3d支持2Khz的有刷电调吗?

大家用的都是无刷电调,有刷电调可不可用真不清楚

网友I:
我用15.02.01不能保存,用回15.01可以,固件版本V4.0,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15.02.01不能保存,用回15.01可以,固件版本V4.0,请问是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因为我一直用的14.10,所以没碰到这个问题,大家之前也没反馈过这个问题,正常的话应该可以SAVE,你试着先把原来的配置清空了再升级试试,楼下高手继续。

楼主(2015-06-05):
引用 网友J:
   ฏ๎๎๎๎๎๎๎๎๎

CC3D固件为方便下载现集中在一贴里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3896&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