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家

楼主(2015-04-10):
找了好久实在找不到教程。请大家帮下苦逼的新手。apm的飞控,乐迪九通遥控。请问大家,接收机和apm是不是一号对一号接,二对二,顺序接就行。还有为什么每次开机都要校准电调,调好电机能转了,电源一拔再接起来电机又不动了。

网友:
不懂你这款设备怎么弄得 帮你顶顶 别沉贴了

网友A:
邮箱,资料我给你,然后看你遥控的说明书,每个通道都对应接上。再用MISSION PLANER看看你遥控通道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箱,资料我给你,然后看你遥控的说明书,每个通道都对应接上。再用MISSION PLANER看看你遥控通道设置

谢谢,我邮箱b29153102@163.com。可是电调校准怎么解决呢,每次通电都要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邮箱b29153102@163.com。可是电调校准怎么解决呢,每次通电都要校准。

油门校准 是用APM进行校准的,一般只用一次,开控,油门最高,APM上电,再断电,再上电,听电机响声节奏 不一样了,稍等油门最低,完成,重新上电就正常了,不知道你的电调是不是跟我的一样,这个最好有个视频看一下情况

楼主:
我是这个电调。滴滴两声后油门最低,然后会滴四声,电机就可以转了。然后断电又不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校准 是用APM进行校准的,一般只用一次,开控,油门最高,APM上电,再断电,再上电,听电机响声节奏  ...

这是乐迪接收机,就是1接1 2接2顺序接的。就是这个电调不知道怎么弄,每次都要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乐迪接收机,就是1接1 2接2顺序接的。就是这个电调不知道怎么弄,每次都要校准

电调跟我的一样就是我说的那个电调校准流程,或者你可以看看泡泡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跟我的一样就是我说的那个电调校准流程,或者你可以看看泡泡的视频

遥控我看了是对应接,1接1,2接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跟我的一样就是我说的那个电调校准流程,或者你可以看看泡泡的视频

好难,加下好友,拜师求指教。电调怎么弄都不行。现在开电机飞都是往左偏移不会弄苦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难,加下好友,拜师求指教。电调怎么弄都不行。现在开电机飞都是往左偏移不会弄苦逼啊。

已加,你看看你桨的方向都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