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办法把视频线的头换一个?

楼主(2015-04-10):
我是打算直接焊 拿音频线当小白鼠 觉得效果还行 我也这样打算给视频线换了 但是怕焊接的那部分信号损失略大。。。

网友:
直接把插头都剪了 对接焊起来,我的就这样

网友:
用杜邦头就行

网友:
舵机延长头

网友:
直接减掉对焊,影响不大

网友:
减掉直接接,一直都这么干的

网友:
我是这么干的,全部内置

网友:
直接剪了对接,共地

网友:
直接焊,对头

网友:
剪断直接焊,没事。

网友:
焊出个硅胶的舵机线,还轻,还抗折,直接找有公头的硅胶线接,在显示屏里面用扎带卡住,我是甩出线来延长和接收机的边接以及电池的连接,这样接收机也不和显示屏放一起,我的有个题是我直接甩出并接线可以同时连显示屏和视频眼镜,无线电专业人士说,这样就是不接信号也会有很多衰减,我是直接接上并接线都包好了,也不愿拆了,反正效果还可以,在最初玩的时候,可以找个朋友帮我,我戴眼镜,朋友帮看屏同时看着点飞机,一旦飞得有点远,不至于慌,有个大致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