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和水泵气泵

楼主(2015-04-10):
第一次尝试做气泵沉浮,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吧气泵和电磁阀并联的,理论上通电后,气泵运作,电磁阀打开,但是我的气泵是接电调的,结果前一半的行程气泵在转,电磁阀没打开……大家有什么高招解决,尽可能保留气泵的线性,要不然缓慢下潜就没戏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原计划是两个电磁阀,一个充气,一个放气,觉得太麻烦了,有没有简单点的,单向阀尽可能不用

网友:
曾经也想做潜艇玩,但终究没有做,不过所有方法都酝酿过了,想要潜艇慢慢下潜,并不是简单打开电磁阀就可以的(网上大多数网友都这样这样做)要实现可能的悬浮,比如让潜望镜始终露出水面一点,必须用到节流阀,通过舵机可以实现进水量或空气多少来决定下潜或上升的速度,同时需要给舵机按上方式轮开关触点,对要求有快速下潜时,空气泵被打开,最大限度的排出空气,因此在方式转盘上做3组触点,能更好的调节,遥控器压到最低,舵机角度也被旋转到最大,带动节流阀被开到最大,流量也最大,这组接触点使得空气泵得到最高工作电压,另外2组触点只要串接不同的电阻,空气泵得到电源电压也会不同,下潜速度基本能线性,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省遥控通道,可以精确控制,(若你想对空气泵进行更好的线性调节,可以把电位器装在舵机上,依靠这个电位器来调节空气泵的电压,相当于一只电调)很多朋友都想让潜艇能悬浮,实际上单方面靠精确注水多少来达到悬浮或定深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做任何实验,最终一定是下沉或漂浮,潜艇的定深是要靠前后水平翼以及航行速度来决定的,你可以看做注水多少只是粗调,后者才是精确调整,对于你用两个电磁阀,一个充气,一个放气,都觉得太麻烦,建议你就别搞了,不要说单向阀,就是2位多通阀也会用上,当然要看你设计结构了,不想用阀,不用气泵你唯一希望就用水平翼来实现下潜或上浮,当然没有航行速度时,是无法下潜的

网友:
另外对你说,电磁阀为何没有打开,电磁阀是定额器件,需要规定的工作电压,才能开启,但你与电调并联后,输出的电压是变化的,所以电磁阀不工作,若你的电磁阀标称电压与你的电源电压相符的话,只要接线没问题,将电调开到最大,电磁阀一定能开启,不过你所谓的空气泵线性调节将无法实现,

网友:
楼上有误区,12V的电磁阀可以用2S电池启动的。电磁阀并联到电机上面,电机再接电调,这样可以了

网友:
晕,不知道谁在误导,2s电池电压也就8.4V,硬要让12V的电磁阀正常工作,不觉得可笑吗,或许你试过,简单的加电压能够吸合,但绝不会稳定,原因是没有加压力负载情况下,任何一款12V的电磁阀安全工作厂方都不会标实际工作电压可以低于10V,你可以从产品数据手册获得最低工作电压,本人见识少,请你拿产品数据来说话,电调是比例遥控,当电机需要慢速工作时,加到12V的电磁阀平均电压可能只有5V或更低,(电机可以运转)请问此时的电磁阀还能打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