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Inspire 1使用感受及建议!

楼主(2015-04-10):
INSPIRE 1购入已有一个多月了,飞行了30余架次,结果在广场悬停2.5m处被无良小屁孩用塑料金箍棒击落,先返厂维修中。无事总结一下:优点多、但同时也有缺点,下面列举几点1、集成度相当高:集成飞控、遥控、数字图传、OSD、电池管理等等......
2、非常的智能化:可以根据当时的距离和高度自动计算返航所需的时间和电量。
3、稳定性相当好,即使处于4-5级风都非常的稳
4、便于携带:5、图传的清晰度非常好.................................优点就不多说了,
说说我认为的缺点:
1、不具备航点、航线(地面站)规划功能。看到原来的宣传片中的航线功能,在我咨询了400之后,得到的确切答复是不具备,现有的可以在地图上划线的功能只是让你有个参照线而已。就连价位比这低的华科尔的某款机型都有这功能,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高大上的机器上居然没有此功能。
2、关于自动计算返航所需电量的问题,在我某次在山里的航拍,在执行完任务返航时,发现把油门推到最大也只有6M/s,原来是回来的路上遇到逆风了,本来预计有充足的返航时间和电量,结果那次差点就回不来了。所以模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哦!
给DJI的建议:
1、完善地面站功能。
2、飞机炸鸡、飞丢都是会发生的事情,本来想这次再买台备用机,结果发现只能买套机,那这样我手上的飞控岂不是越来越多?(上次购买的就是双控版)所以建议厂家能够出售裸机,也就是所谓的PNP版本。
3、今天看到精灵3出来了,感觉出来样子和“悟”不一样外,估计内置的飞控图传系统已经定位都应该是差不多的吧!遥控器居然都是一样的,仔细对比了一下,发现遥控器只是少了HDMI的输出接口,不知道遥控器是否和“悟”的通用,如果可以通用,也希望厂家能够出精灵3的PNP版本。
传两张工作照:

网友:
谢谢介绍,看来楼主是土豪级大玩家。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干活的  哈哈

网友A:
被无良小屁孩用塑料金箍棒击落。。。。

网友:
这显然是一个高级团队

网友:
好奇为什么那么看重自驾,除了测绘行业,基本不会在实际工作中开自驾,我们都管那个叫放生。估计楼主说的是遥控多,话又说回来,dji这个控简单,免调,很适合工业化,缺点就是功能太欠缺,仅仅够用……楼主应该想办法尽可能避免炸鸡、飞丢,而不是想好退路,飞机不值钱,关键是看砸到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无良小屁孩用塑料金箍棒击落。。。。

有人的地方飞的太低了,总比小孩用头给你击落损失小。。。。 有人的地方还是注意点

网友:
标题应该改为:当悟遇上孙悟空!

网友:
当悟遇上悟空,哈哈哈。

网友:
当猴子遇到大师兄!!!!

网友:
变形结构是50个起落左右就要返厂维护么

网友(2015-05-10):
击落以后有换什么零件吗?

网友B:
飞丢的原因是否指南针校准上没做
遇到干扰太大的信号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丢的原因是否指南针校准上没做
遇到干扰太大的信号源

楼主 没说飞丢啊 只是被打下来了而已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没说飞丢啊 只是被打下来了而已  哈哈~~

哈哈!因为看到群主说很多人飞丢

网友:
小孩的事情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