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买的精灵2, 终于炸了。

楼主(2015-04-10):
上月底带飞机去了趟陕南, 在一个景区里, 开始炫耀,那天天气正常微风,飞机飞上去后,第一次降落突然开始摇摆着掉, 但是由于高度高马上恢复正常, 就没当回事。第二次起飞就开始背了,在马上要落地前,想拍点照片, 就在6米高的地方悬停拍照,结果突然开始摆动就掉下来了, 保护罩3个断裂, 一对浆打断,一个电机转动的时候有异响。幸好装了保护罩,保护了机器。电话客服说返厂, 询问一下大家, 这样的事故当时没有视频记录, 大疆收费吗?还是自己买个电机换上?同时电池从买回来起,50%的几率, 提示无效电池,关机再开就好了, 由于只有一块电池 也无从比较

网友:
用superX飞控的飘过,不做任何评论,呵呵~

网友A:
拆掉保护罩,换上新桨,试飞一下,我掉了好几次(都不高)除非有损,否则都不用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保护罩,换上新桨,试飞一下,我掉了好几次(都不高)除非有损,否则都不用返厂

一个电机有阻力,有异响,不敢飞

网友:
有损必须返厂啊
~~

网友:
大疆会说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
必须收费,放心吧。收的钱比你买一直新的电机换上还贵。

网友B:
你的炸机情况很像我的情况,当时也是降落时摇摆了几下就垂直掉地上了。后来大疆技术跟我讲最好别装保护架,有可能会不稳定,具体的原因我听得比较晕。总之应该是保护架影响了飞行的配重之类。至于维修费用这个要自己谈了。

网友:
从不买成品机的飘过  都是自己组装好  任何故障  自各心里一清二楚

网友:
双11买回来就没升级固件吧
那时的3.06固件都会掉,迟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炸机情况很像我的情况,当时也是降落时摇摆了几下就垂直掉地上了。后来大疆技术跟我讲最好别装保护 ...

和我也差不多,我是自制碳机架,naza v2,就这么突然下来了。6s 5000电池直接报废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
用superX飞控的飘过

网友:
自己买个电机换吧,试试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
3都出来了,赶紧买新的

网友:
看來直接可以上精靈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