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6.2213这类电机真的只适合飞450以下的架吗?

楼主(2015-04-10):
550到680. 会不会太小马拉大车了.

楼主:
都没什么人吗?

网友A:
我就用的小电机装的680,6轴,起飞重量2300,暴力飞12分钟。很稳

网友B:
推荐大电机,力气大,省电

网友C:
550可以用,我的550用e300的2212发挥很稳定。

网友D:
550四轴用2212动力余量太小,挂载不了太多东西
六轴倒是可以,但是也是不建议
2216倒是没问题,可以上11寸或者12寸的桨

网友E:
我的六轴也是2216的电机,上1147的桨,空载3S 5200电池,15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