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决定把H3-3D改成手持

楼主(2015-04-10):
H3-2D 闲置准备改成手持,以前是用在飞越650上的,某宝上找了半天都没有性价比好的架子,除了精灵的手持架(两个碳纤杆欲卖198,瞬间就醉了),有谁有650的报废架出一个给我,或帮我设计个架子,万分感谢 !整好上传经验,

网友:
这架子设计起来简单

楼主:
就是做不来矢量图,应该是不难,但是那个纤维板得自己设计,

网友:
飞控装在哪呢

网友A:
这还的买个飞控啊。

网友B:
做个壳吧控板电池都装起来就好了!

楼主:
不装飞控了!通上电就可以用了,装飞控很得加个遥控器,最多只能控制云台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的买个飞控啊。

不装飞控了!通上电就可以用了,装飞控很得加个遥控器,最多只能控制云台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壳吧控板电池都装起来就好了!

就是那个载装板不好弄,其他的零件倒是好买

网友C:
楼主不用naza单独通电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装飞控了!通上电就可以用了,装飞控很得加个遥控器,最多只能控制云台俯仰

没飞控会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装飞控了!通上电就可以用了,装飞控很得加个遥控器,最多只能控制云台俯仰

不装飞控?建议你先试一下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用naza单独通电试过了吗

试了

楼主:
我只是稍微试了下,没装飞控的,如果飘的话严重不? 是不是还得去买个nzaz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稍微试了下,没装飞控的,如果飘的话严重不? 是不是还得去买个nzaz

恩 来个nazalite刷v2再配个pmu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 来个nazalite刷v2再配个pmu

naza-m lite  可以刷成V2 ? 试了下不装飞控确实是飘的

网友E:
你精灵的手持架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精灵的手持架在哪里看到的?

同问~~~~~~~~~~~~~~

网友(2015-05-22):
要加飞控啊 我刚收了lite 就是改手持用的

网友:
这个电机很小,动作大点就会hold不住的

网友F:
精灵的手持架(两个碳纤杆欲卖198)求关键词搜索

网友G:
请问你的电源线 是从哪里接的 只接云台电源 真的能用 真的不用飞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