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个伟舜180车,开机异响,有录音,大家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5-04-10):
将调速旋钮放最低,开机后有异响(声音见录音文件),将转速逐渐提高仍有异响,当降低转速的时候,异响短暂消失,速度稳定后异响又出现。拆掉电机主轴皮带让电机空转,异响情况不变。咨询厂家,厂家说这是因为电机和车床箱体共鸣,厂家也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但不影响使用,同时说这个型号的车床都有同样的问题。
另外,用手转动电机主轴皮带轮,往一个方向转动的时候感觉比较顺畅,但反方向转动的时候明显阻力大。
在此想请教一下各位坛友,这种情况正常吗?
百度云附件:1.mp3

网友A:
录的声音有点小,听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的声音有点小,听不太清楚。

我再录一次试试

网友:
硬伤,没得救
听的很清楚,楼上的没把音量打开吧

网友B:
我的机器是WM210V-400,跟你的差不多,你指的是50HZ那个嗡嗡的声音吧?这个是正常的,它那个调速电路就设计成这样了,导致有这个嗡嗡声。
另外,还听到了齿轮声,把挂轮架调一调,让最上面那个齿轮与主轴上的齿轮别太紧,齿轮声会消失。
照录音来看,只听到了齿轮声比我的大(装太紧了),50Hz的声音,跟我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声音在高速时就不太明显了,低速很明显。

另外,搭车问下过路的机械牛人。。我的210车床车45钢很容易震,切断刀100%震(切黄铜也可能震),用的是10方的数控车刀,感觉震源在主轴箱,有救吗还是就这样?要怎么搞?

楼主:
昨天试了一下,用12V的直流电源直接接到电机上,异响完全消除,说明是调速器的问题或调速器和电机的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是WM210V-400,跟你的差不多,你指的是50HZ那个嗡嗡的声音吧?这个是正常的,它那个调速电路就设计 ...

就是录音中最前面的那种声音,是在电机开最低速的时候,听起来不像是50HZ的声音,应该频率更高
这种调速方式听厂家说不是PWM方式的,而是0-200V连续可调,调速板上用了五个功率器件,型号分别为X602两个,C6025L三个,令我惊讶的是网上居然查不到这两种型号的元件。
您知道这块板子的调速原理吗?这种异响太难受了,实在没有心情开机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录音中最前面的那种声音,是在电机开最低速的时候,听起来不像是50HZ的声音,应该频率更高
这种调速 ...

这声音是有,但很小,完全没有吵的感觉,就算深夜也一样,难道你机子声音的很大吗,或你对这声音特反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声音是有,但很小,完全没有吵的感觉,就算深夜也一样,难道你机子声音的很大吗,或你对这声音特反感? ...

我的声音很大,特别是车床放在木板上的时候,试着用直流电源直接给电机供电时,这种噪声一点都没有了,非常安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准备去电子市场买个电感回来加上去试一下
另,厂家重新寄来一个电机,换上去后没什么变化

网友C:
好像在低速的时候都有很大的声音,我也搭车请教一下高人,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减低这种声音?比如更换调速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在低速的时候都有很大的声音,我也搭车请教一下高人,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减低这种声音?比如更换调速元件 ...

想办法在电机跟机架之间加个缓冲应该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录音中最前面的那种声音,是在电机开最低速的时候,听起来不像是50HZ的声音,应该频率更高
这种调速 ...

录音听起来与我的机器一模一样,低速时嗡嗡声确实很大,不过我感觉还可以忍受,因为正常使用时转速都在400到900左右,这一段内嗡嗡声不明显。这是50hz,只是与变压器的低沉的50hz不同,这个比较明显。

不过,一个优秀的产品是不应该出现这种声音的,这是应该改进的。
你说的X602和C6025L我也没查到,这个可能不是正确的型号,不知是否方便上个图片?
我的机器没拆过这个调速部分,所以还不是很清楚细节。
这种应用一般都是斩波调速的,这种调速方式有这样的声音是正常的,如果采用其他方案,会导致成本提高很多。
另外这个床子我感觉调速电路是有模拟反馈的,当实际转速高于设定值会断开供电,降到设定值再开始,负载增大它会自己往高了调,突然脱掉负载会出现转速超过设定值的现象。

如果想完全消除这种声音,恐怕要换调速电路,带反馈的恒速调速电路并不会很便宜,如果单纯的PWM调速或者调电压,低速无力的问题可能更严重。

网友:
这种声音是由于调速板采用可控硅调速兼整流,输出的直流电不纯,而且杂波严重导致电机发出噪音,而这噪加上较薄的肯板共鸣,很噪音更大。

网友(2019-03-17):
这基本正常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