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型周长怎么计算

楼主(2015-04-10):
我有一翼型。最大玄长2800MM有坐标系数。最小1140mm。请问高手怎么计算翼型周长啊。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软件呢?推荐一下嘛。谢谢

楼主:
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5-10-11):
找翼型软件desinfoil,里面直接有。

网友:
AUTOCAD 的曲线长度功能就可以了,翼型要用PLINE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