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Agile7.2装机注意事项分享

楼主(2015-04-10):
在此借助说明书截图,分享一下7.2的一些装机经验

1.

在安装大桨夹,尾桨夹时,请大家不要嫌麻烦,请拆开推力轴承并加入推力轴承专用油。
这样可以使得您的7.2变距更加顺畅,以获得更好的操纵手感,并且极大延长推力轴承的使用寿命。

2.

红圈的塑料圈是有方向的,小头朝向中间,反了是装不到底的。

3.

十字盘的球头请检查并打螺丝胶。在安装球头扣时,印有A字的一面朝外。

4.

大齿盘底下的垫片,按照经验,装一片红色厚的,薄的那片选装。
判断大伞齿和前伞齿之间的间隙标准是,用手拨动前金属伞齿,有微小虚位为佳。
伞齿间隙过大或过小都可能导致齿轮损伤。也可以透过大伞齿上方看到齿轮间隙并做调整。

5.

尾连杆的金属头,请使用优质的AB胶。使用劣质胶水可能导致不可预期的后果。

6.
如果尾变距阻力较大,请使用球头刀修一下红色箭头处,每次修一点,切勿修过度。

7.

在安装前伞齿总成时,请保证金属伞齿已经安装到最底,无旷量。伞齿轴不会前后移动。

8.

在安装尾金属伞齿时,请同样保证金属伞齿已经安装到最底,无旷量。伞齿轴不会前后移动。

9.

对于7.2 V2版本,由于已经升级了进口加宽的皮带,因此电机皮带并不需要拉的很紧。电机皮带过紧可能会造成电机电调过热,以及浪费过多动力。
皮带的松紧大概以可以用手指通过图上4的孔按压下5mm左右为参考。
锁紧固定螺丝时,请以1 2 3的顺序进行。

10.

各T数电机齿对应的齿比,供大家参考。

最后祝大家爽飞不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