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1200线摄像头,跟700线比有很大提高吗?

楼主(2015-04-10):
RT,sony高清CCD 1200线,用过的请说说。

网友:
图传是鸡肋,12000线都没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图传摆在那 上千万线 都没用

网友:
我的700线索尼在电视上还可以但是显示屏却不怎么样,不知道是不是图传的原因。以前试了图传还行,后来改眼镜了。

网友:
我用了据说1000线的,表示没区别了,但是700线接模拟图传比600线效果好。

网友:
图传传输信号一般pal制式,相当于最大650线左右,所以说大于650线的被压缩成650,最适合的就是700线了。

网友A:
有用過cmos鏡頭嗎?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過cmos鏡頭嗎?效果如何?

据说易被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易被干扰。

謝謝回復.因為CCD一般做為監視器用.所以效果也普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