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间歇性自旋 怀疑电机电调问题 不知如何下手 求指教

楼主(2015-04-10):
配置:飞越680+3508KV380+好盈40A+零度X4V2
两次在降落过程中出现自旋 第一次自旋后推油上去然后切入GPS 突然就好了 顺利降落
第二次降落过程中出现自旋 然后切入GPS依旧不能稳定 最后摔机
两次事故相隔几天 而且电压都在15V左右(4S
电池
) 都是顺时针 而且看了记录飞控有逆时针补救但是救不会来
怀疑是
电机
或者电调间歇性抽风 但是不知道如何排查 现在都不敢去飞 真心不爽 求大神解救呀

网友A:
看旋转的角度差不多有多大?把GPS往相反的方向旋转一下。大疆的有这种补偿方法,你试试能行不?

网友B:
对换电机位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