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电池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充不了显示这个,还一个是我控上的电池怎么充啊。

楼主(2015-04-10):
这块电池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充不了显示这个,还一个是我控上的电池怎么充啊。

网友:
平衡头 没接

网友A:
第一次看见充1s以上电不接平衡头的 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要学习的还很多

网友:
充电不接平衡头真心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见充1s以上电不接平衡头的 也是醉了

有一个没接也可以充啊

网友:
高手一般读这样充电?

网友:
无线平衡头,高科技

网友:
不用balance charge,就可以不插平衡插头,你那个可以充电的那块应该是没有选择balance charge

网友B:
显示电池检查,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见充1s以上电不接平衡头的 也是醉了

接了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电池检查,低电压。

接了平衡还是充平了啊

网友:
莫非电池过放了?

网友:
應該是過放,忘記闋控,就算充返都好快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