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轻量级实用长航时四轴多旋翼--天蛭700(一)--设计、制作、安装

楼主(2015-05-18):
超轻量级实用长航时四轴多旋翼--天蛭700(一)
      设计、制作、安装
一、设计思想:
      主要用于巡航和监控,这类飞行器要求的是滞空时间长,有较高的稳定性,挂载的是轻量级的图像拍摄和实时图传设备。要达到长航时的要求,永恒的主题还是减重,轻量化、高效能比。就目前的技术、设备和材料,飞行器想达到长航时的滞空必须具备2大关键要素:一是用较低的工作电流换取高的力效;就电桨效率而言,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无刷电机处于较低的工作电流状态,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效率,随着工况电流的增大,效率会逐渐降低;工作电流的大小,重量起着决定性的因素。二是有轻量、高效的动力装置及能源。这就要求整个设计都需要轻量化,并配以高效的动力及电源装置,来获得较高的电桨效率。
      为此,需要解决:1、超轻机架;2、高效动力设备;3、高能电池;4、简洁超轻起落架,5、挂载设备的轻量化等问题
二、主要配置的优选
1、载机:轻量化(全碳)设计,中心板直径150mm,轴距700mm左右,机架重量控制在190g左右(中心板(含4组加强立柱)重47g+力臂长340mm(内含加强内衬)35gx4=140g,合计机架总重量187g,未组装螺丝等13g),最大不超过200g。
2、动力设备:4010-380kv无刷电机(短线)121g,20A无刷电调(带延长线18g),配用1755寸蜻蜓碳桨102g(25.5x4),2A工作电流拉力不小于550g(实测:23.6v  2A/560g,2.5A/660g,3A/750g)。动力设备(含电机、电调、桨、导线694,螺丝、焊接等其他22g)总重量700g
3、采用6S2P6C12200mah高效A品动力锂电池,最大工作电流37A,悬停工作电流控制在10A左右,电池重量1170g,需做放电测式。
4、图像及传输设备:狗4+2轴轻量化云台+400W5.8g图传发射机,总重量控制在250g左右
5、飞控及遥控接收机:带多模式,自返航,重量控制在100g内
6、简洁的超轻插起落架设计,重量控制在20g内
总重量:起飞重量2060~2360g,最大允许载荷不超过1000g(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3000g)
三、可行性分析
      理论上2240g悬停重量,在23.6V电压环境高效电机2A工作电流时拉力可达到560g以上,那么四个无刷电机的悬停总电流是8A,功率只有47.2WX4=188.8w,力效将达到11.86g/w;这个力效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6S2P6C12400mah高效A品动力锂电池标称容量是12400mah,排除损耗等因素,按9800mah的容量计算,8A的均衡放电能达到73.5分钟。当然,在实际飞行中参杂有很多不确立的因素(风速、地效、气流、温度等),悬停电流必然会大于8A,但冲刺60分钟仍保留有13.5分钟的时间冗余空间。
      因此,保守的60分钟悬停滞空时间是完全有理论依据的,结论是完全可行的。

700mm轴距,支持18寸桨

简洁中心板设计

铝管、中心板打样,CNC打孔及雕刻

4只铝管力臂142g,管内电调位有镂空散热孔

组合检查

机架试装

重量208g,中心板重量55g,换成1.5mm3K碳板估计能减重15g左右

4.13日更新~

1.5mm3K中心板

比环氧板减重12g

1755蜻蜓桨

一对51g

铝方管加强内衬1gX4

4010-380KV无刷电机

4、装配

       4.14日,载机制作完毕,再次测试电桨效率。动力装置安装完成。超轻插起落架插片制作完成。(图片均由手机拍摄)

4010-380KV/1755

蜻蜓桨
g/A

345/1
560/2
660/2.5
750/3
910/4
1060/5
1210/6
1330/7
1410/8
1520/9
电压24.2v

中心板、力臂与电机、桨

力臂电调散热孔

力臂与中心板连接
2组超轻插起落架插片只有9g

组装好的载机

700轴距机架+电调+4系电机=772g,做到这个程度也不容易了

       取消分流板,使用T60电源插座,加上飞控(未装GPS)、接收机,重量840g(未装桨),空机重量在1000g以下控制成功。带6S5000mah电池重1590g。

未完待续......

网友:
不错不错,需求分析-->可惜性分析-->实验方案制作-->测试-->改进......
祝成功

网友A:
请问你中心板图纸是那什么软件设计的?

网友B:
你又造飞机啊···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啊!很看好这个项目,自己现在也在做

网友:
轻量四轴,电池要减重!

网友:
很好啊,期待结果

网友C:
怎么起落架的减轻孔大小不一?

网友D:
不知道用4110和4010区别大吗?

网友E:
我来求教,近期准备开工。采用八个T-Motor TM MN5212 (kv420)无刷电机,1654桨(两叶,三叶备选),6s格氏锂电,问一下大神,这个综合拉力大概在什么区间。

网友F:
我是来围观名字的,—— 天蛭,这机器跟蚂蟥有何渊源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来围观名字的,—— 天蛭,这机器跟蚂蟥有何渊源 ?

天上的蚂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中心板图纸是那什么软件设计的?

最基本、最常用的C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又造飞机啊···

折腾不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起落架的减轻孔大小不一?

碳板废料利用,只是个脚架的骨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4系列电机和700轴距,主要是可以上更大的桨~动力冗余也足些

楼主,4110和4010区别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用4110和4010区别大吗?

同KV下4110拉力和重量稍大于4010,看自己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来围观名字的,—— 天蛭,这机器跟蚂蟥有何渊源 ?

寓意追求-----静~稳~粘~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求教,近期准备开工。采用八个T-Motor TM MN5212 (kv420)无刷电机,1654桨(两叶,三叶备选),6s格 ...

这个要看厂家的电机数据或做电机桨效测试,我的理解是起飞重量应该控制在电机最大总拉力的1/3以下比较合适,这样做比较科学,有充足的动力冗余(对整个动力系统安全、稳定性能、寿命地拥有好处),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在1/3以下拉力状态下能获得较高的力效

网友H: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这么小的方管内能装入

网友:
对你的Sunrise表示关注

网友I:
LZ有一款维奇电机4010的82.5克拉力也不错,力效也很高,又可以减轻100多克啊。你可以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寓意追求-----静~稳~粘~悠

求铝管加强内衬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有一款维奇电机4010的82.5克拉力也不错,力效也很高,又可以减轻100多克啊。你可以看看。

我看还不如致盈411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铝管加强内衬关键字

自己CNC雕的,没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这么小的方管内能装入

管内条形20A电调,很小巧,轻松装入,但要注意散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基本、最常用的CAD

cad哪种模式?难用吗

网友K:
巡航之类的还要考虑抗风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哪种模式?难用吗

模式?学会了就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巡航之类的还要考虑抗风性哦~

380KV+1555或1755蜻蜓桨,在动力冗余足够的状况下抗风性能尚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还不如致盈4110呢

也看了致盈的4110测试视频,感觉很不错的电机,就是重量略重了些。125-82.5=42.5,如果拉力差不多,可以考虑用维奇4010的,遗憾的是维奇电机没有测试视频,也不知参数有没有需标啊。

网友:
我可以买你的中心办吗?或者可以把中心板文件卖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