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想问问MissionPlanner界面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4-10):
MissionPlanner地图界面左上角像雷达图标的,数字跟箭头是代表什么意思?
还有飞行器上的黑线(gps追踪)是代表什么意思?是表示最强的gps卫星的指向?
没有设置过航点,红线(当前指向)跟橙线(直达当前航点)为什么不是重叠的?

网友:
发图片说呀

网友:
个人认为,黑线是指向正北方, 红线是你机头目前指向,如有错,欢迎指正

网友:
和线应该是机头指向

网友:
图最下面不是写了么红色当然指向,橙色直达当前航点,绿色目标指向,黑色GPS追踪

网友A:
看错了橙色就是航线,你的机头是指飞控箭头上的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橙色就是航线,你的机头是指飞控箭头上的指向

其实我想问问,为什么两条线不是重叠的?两条线为何有夹角

楼主:
重补上图了

网友:
因为你的机头不一定指的是航线啊

网友(2022-01-19):
左上角提示的是 风速和风向,黑色线是飞机正在运行中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