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首炸

楼主(2015-04-10):
这么好的飞机居然失控了

<

网友A:
以后飞前不要拍照,这估计是个邪恶的诅咒,应验无数次了,呵呵~我上次就这么弄的,结果机子是好好的,发动机拉缸了~这可以算起恩赐了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飞前不要拍照,这估计是个邪恶的诅咒,应验无数次了,呵呵~我上次就这么弄的,结果机子是好好的,发动 ...

我的还可以修复,可能是分电板的问题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还可以修复,可能是分电板的问题

哦,加油哥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加油哥们

机身这些都搞定了,接收还是不通电。。。。
<

网友:
查找原因,亡羊补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