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雪花屏改雪花屏技术探讨

楼主(2015-04-10):
最近一直想把手头的蓝屏改成雪花屏幕,但是自己不懂电子方面的东西,因此将资料分享给大家一起讨论研究。

“弱信号蓝屏都是高端显示屏,低端的显示屏没信号就会显示雪花,因为它们没加蓝屏静噪控制电路。可以把蓝屏静噪控制电路给关闭,这样就是雪花屏了。”问题是怎么关闭蓝屏静噪电路呢?
我在下面链接里找到了一些东西http://www.gdjyw.com/web-shebei/dianqiweixiujishu/6536.html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h63b3EcOxhQwE9S_27a
文章中介绍了通过取消“蓝屏”或进行自动搜索动作来缩小显示器故障检修范围。

.取消“蓝屏”法

  在检修“蓝屏”故障时,为了让故障的实质暴露出来,方便观察噪粒子和收台情况,通常需要将“蓝屏”功能暂时取消。取消“蓝屏”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用取消“蓝屏”。

  多数机型通过遥控器上的相应按键能够取消“蓝屏”。如有些机器,按遥控器的“SYSTEM”键,调出“SYS-TEM(系统)”菜单,再选中“蓝背景”项,即可设置蓝背景开或关状态,当设置为蓝背景“开”时,无信号有蓝背景显示;当设置为蓝背景“关”时,无蓝背景显示。

  (2)断开微处理器的消隐端子、“蓝屏”控制端子取消“蓝屏”。

  常用的方法是断开微处理器的消隐端子、蓝字符输出端。有些微处理器有“蓝屏”控制端,也应该断开。

  常见CPU取消蓝屏的方法见下表。

  (3)模拟电台识别信号输入,人为解除“蓝屏”静噪和静音CTV222S、PCA84C640P、PCA84C841/177(CH5002)、TMP47C1638等微处理器,输入的电台识别信号为高低逻辑,一般是在无信号输入时为低电平(接近0v),而在有信号输入时为高电平(5V左右)。对于这些微处理器,如果用一个接在电台识别脚与+5V上,将该脚强行为高电平,此时微处理器认为有信号输入,从而解除“蓝屏”静噪功能,同时也解除静音功能。

  M37210、TMP47C433、TMP47C1238、TMP87CM38等微处理器,输入的电台识别信号为复合同步脉冲或行同步脉冲,若要模拟电台识别信号输入,则需从外部引入为15-16k的方波脉冲(信号幅度选在4.5—5Vp-p即可,不要超过6Vp-p)来取消“蓝屏”。这种方法不但可取消“蓝屏”,同时也取消了静噪。但在实际操作上不太方便,因此这种方法用得不多。

我们一般用于改装雪花屏幕的驱动板芯片是v29、v59等

例如我现在手头上是这种:

因此首先要知道TSumv59xu-z1芯片各引脚的定义,采用短接等方式关闭蓝屏静噪电路。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该芯片的详细信息。

希望有懂电子的朋友帮忙看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为啥不直接换一款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换一款驱动板?

因为这样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换一款驱动板?

找不到合适的驱动板啊~我的是12寸户外显示器 亮度了1000ccd,分辨率1024 768  换其他的也不合适

网友B:
......楼主!有一种方法更合适一些,加一个DVR,你就变成雪花屏了,并且对画质无影响,一举两得,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一种方法更合适一些,加一个DVR,你就变成雪花屏了,并且对画质无影响,一举两得,希望对你 ...

加装dvr后会不会对画质影响很大?或者出现延时?

网友:
DVR输出时,是直接无损输出,回放录像才有影响,无延时,亲测有效

网友:
之前忘记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可以通过修改驱动板固件的方式来获得雪花屏
其原理应该是
驱动板接收信号的静噪达到某个值就会被认为没有信号,从而发生蓝屏,而只需修改那个值就可以了

此方法触及的利益群体很广,估计一旦研究成功会断了很多人的财路.

但还是希望有高手一起研究,来造福摩友, 其实价格便宜了也未尝不是好事,可以使更多人不会因为价格原因放弃入魔,东西更好卖了不是!

网友:
直接加一个DVR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d8eef68a02d276a200292eed.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58edf80fcfc ...

非常 感谢 我回去研究下资料

网友D(2015-07-14):
楼主,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这个吗?

对,可是我不懂电子。。。。只能一点点琢磨

网友:
好文!曾经只是想过,没去折腾

网友:
首先告诉楼主,电视机驱动与单芯片监视器驱动方案是两码事,虽然看起来差不多,都是多路信号进行显示,实际上差距很大,单芯片监视器方案驱动能力相对较低,集成度很高,在IC内部有单片机、AV、HDMI、VGI等输入解码电路,通过内置单片机在初始化的时候进行各个寄存器进行配置,达到需要的功能,比如定义液晶的像素、开放那些输入功能、是能OSD菜单、是能按键遥控功能、等等,当然蓝屏是否有效也是在这里进行设置,一般但芯片厂商会将蓝屏功能寄存器定义蓝屏、黑屏、关闭。至于判断输入信号有无在内部电路上就已经处理,没有在放出去判断高频头AGC信号强度。直接判断的同步信号。而这类芯片方案一般都不公开,10楼的朋友说得很对,还有,如果有整套资料,那么我相信你不止能弄出雪花屏来,还能添加需要的很多功能,因为这类芯片有很多外部引脚可通过程序进行控制,比如用两个ADC脚去判断两路图传接收那路信号强,就切换到那路接收,就可以做出鹰眼锐视那样的内置双接收。配置OSD菜单,在通过几个引脚去控制图传接收频率,那么就有了菜单里面设置图传频率,当然自动扫描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你的“蓝屏”插上接收机不开图传发射显示的不是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蓝屏”插上接收机不开图传发射显示的不是雪花?

对。。。。。。

网友:
我是专门销售图传的,我专门进货了雪花屏和蓝屏改了一体机,但是根本没发现雪花的好,甚至明显差,我是放在一起拉距测试的,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做过对比测试,反正我论坛内没看到过

网友(2015-09-22):
建议楼上的买个IPS 蓝屏的试验一下。大部分的IPS屏,基本都是蓝屏,而且蓝屏都可以在菜单里关掉。但是效果,是黑屏。即使有做成雪花的,也是假雪花。目前,我还没有发现一张IPS屏弱信号下显示图像夹杂雪花的图片。

这种蓝屏,和你手里的蓝屏是不同的。你手里的蓝屏,在没信号才变为蓝屏,弱信号还是显示图像和雪花。而且恢复信号时间极短。而IPS屏的驱动大部分都是RTD2660或者RTD2660H,这样的黑屏或者蓝屏的延迟,就无法达到FPV的要求。如果信号一直弱,这个屏就一直黑着。但是对于你手里的非IPS屏,一定会一直显示图像,但是夹杂很多雪花就是了。

鹰眼锐视推出的2015新款IPS屏,要价1000多,分辨率1024*600.不知道是不是弱信号显示图像夹杂雪花的。对于RTD2660或者RTD2660H,要关闭信号强度监测,是要改驱动程序的。目前,网上还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