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天线跟圆形天线是否用途上不一样?

楼主(2015-04-10):
听说15DBI平板讯号更好,就来比对看看,大概有好个20%左右,跟FatShark 差不多。
也请问一下,平板天线跟圆形天线是否用途上不一样?
7寸屏大多都是一个平板天线一个圆形天线,应有什么用意吧?

网友:
全向的肥鲨不能和平板比较

网友A:
平板的方向性强。增益高,三叶草是全向天线,但是增益差点,两者在分集接收中互补使用,弥补各自的缺点!

网友A:
还有点要注意点,三叶草天线分左旋极化和右旋极化两种,发射跟接收要对应,配错了,距离要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的方向性强。增益高,三叶草是全向天线,但是增益差点,两者在分集接收中互补使用,弥补各自的缺点!

原来是这样。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点要注意点,三叶草天线分左旋极化和右旋极化两种,发射跟接收要对应,配错了,距离要大打折扣!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