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视屏眼镜求助skyzone与伏特吧T14SG的头追设置。

楼主(2015-04-10):
高手。。。  小弟研究了很久 都始终不知道怎么在遥控器上设置头部追踪。。。怎么在通道上增加这个呢。。。 求救。。。  谢谢了

网友:
没弄过头追,貌似应该需要数传吧

网友:
在教练模式下指定两个空闲通道连接到眼镜,实现上下和左右,不是所有控都支持,有的控切教练模式就所有的通道全为教练了

网友:
设置了可以怎么样啊

网友A(2015-08-12):
楼主成功了吗?
目前比较倾向这个眼镜
显示怎么样?头追精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成功了吗?
目前比较倾向这个眼镜
显示怎么样?头追精准吗?

最后我还是没有找到设置方法。而且目前也用不上 就放弃啦。。。  不过别的都还可以。。。 总体来数性价比还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我还是没有找到设置方法。而且目前也用不上 就放弃啦。。。  不过别的都还可以。。。 总体来数性价比 ...

谢谢啦。你再努力努力

网友(2015-09-23):
听别人说这个配华科尔D10可以,结果买了弄了半天无法头追,结果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