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航炸鸡

楼主(2015-04-10):
刚刚组装好的850轴距六轴炸鸡了。。。。。试验一键返航的时候下降了好几分钟都没降落。。。记过悲剧了,离地二十米的时候没电了。。。三对桨,电动起落架,一根碳管报废。。还好是落在油菜花上,不然整机估计要报废。请教老手,是不是一键返航真的是那么慢吗?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一键返航最好别试,不是万不得已别用。

网友A:
推荐每次都用一键返航  原因是厂家高兴 卖配件的商家也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每次都用一键返航  原因是厂家高兴 卖配件的商家也高兴

人家 破财 痛苦着 呢。。。

多轴 就这德性:无缘无故 炸你没商量

网友:
楼上的都是幸灾乐祸。一键返航降落是这么慢的。飞控计算数据也需要一个过程,最好是到达反航点上空后就切回姿态模式手动降落会快一点。

网友(2015-05-23):
先驱者,往往会献身。给后续的人们留下伟大的实践经验

网友:
一键返航可以用,但是要随时住意飞机的姿态,拉近了,手动还是最保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