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280)激情小穿

楼主(2015-04-10):
DVR录的!转码后效果就那样了!将就看吧!
%5Bmedia=x,500,375%5D

网友A:
哥们这音乐可以啊,可以告我名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音乐可以啊,可以告我名字吗,

Kyoto

网友B:
請問用什麼OSD+GPS?可否給連結哪裡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用什麼OSD+GPS?可否給連結哪裡買的

飞凡 N2 。TB出品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的OSD和GPS是怎么放的啊?我的GPS一直搜不到星,也是非凡S2。我把两个叠放在一起用透明胶粘着。

网友C:
另外,怎么在OSD显示油门信号呢?谢谢!

网友D:
楼主飞机要不就是太重抖,要不就是用银燕的电子,抖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机要不就是太重抖,要不就是用银燕的电子,抖的厉害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的OSD和GPS是怎么放的啊?我的GPS一直搜不到星,也是非凡S2。我把两个叠放在一起用透明胶粘着 ...

我用的naza litte DJI的GPS,不过也用过S2。怎么放不重要,重要的是GPS模块上面不能有东西阻挡,我的S2搜星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怎么在OSD显示油门信号呢?谢谢!

非凡 N2有在个功能,接条线到接收机的油门信号线上搞定

楼主:
补发鸡鸡照

网友E:
NAZA F1 F2感度高了,地平线显示不正确,调低点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ZA F1 F2感度高了,地平线显示不正确,调低点好些。

以前小直机的箱子改的

网友:
哦哦,谢谢,你是NAZA飞控啊,CC3D就没这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