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入了风神50,请问下亚拓二合一是用

楼主(2015-04-10):
本人刚入了风神50,请问下亚拓二合一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A:
发动机定速 外加给电子设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定速 外加给电子设备供电

带点火器吗?

网友:
我错了,是点火加供电

网友B:
你折腾半天,终于入了油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折腾半天,终于入了油直了。

是呀,经济不好,

网友:
油机有意思,就是麻烦点儿

网友C:
BEC,外加一个火头的延迟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C,外加一个火头的延迟断电

我听二合一会接触不良,到底好不好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二合一会接触不良,到底好不好用呀

2and1因为要承担火头的短时供电,所以接收电的C数要选大些的正品电池,故障现象是接触不良,其实是火头同时供电时造成电压压降太大!

楼主:
我用格式电池一般可以放心使用吧,接触不良很少发生吧

网友D:
亚拓2合1说的锁尾的接触不良,是指点火开关上有个电源开关,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电源开关会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发生,当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再供电的时候未必能发现,当飞机启动之后,发动机以及飞机的震动会促使接触不良的情况发生。如果在地上你就发现这样的情况,就不能再飞了,如果在地上未发现,当上了天之后因为开关接触不良,然后你就真的熄掉了。试想大桨转速1800转左右,然后舵机突然失去力量了,哦也,大桨会直接劈断尾管,然后大桨不平衡,离心力的作用是直接砍到飞机上,俗称空中解体。
所以正常情况有两个选择,一个用干活的AUTO神马的点火器,然后2S直驱。二是用亚拓2合1,把电源开关直接焊起来,直接插拔电池。
不知道罗里吧嗦说了这么多,你懂没。。。

网友(2015-05-15):
引用 网友D:
亚拓2合1说的锁尾的接触不良,是指点火开关上有个电源开关,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电源开关会有接触不良的情 ...

很赞同,说的很对,我就在这上面吃过亏,损失了大小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