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看看这个10元从收荒匠手上买的电机如何使它转起来

楼主(2015-04-10):
看看这个10元从收荒匠手上买的电机如何使它转起来

网友:
无刷伺服吧,找不到原装驱动,直接用双模电动车控制器36v的驱动也转,就是没有位置控制了

网友:
别试了,我出5倍价格让我先做小白鼠吧。。

网友:
似乎就是个36伏交流电的串激200瓦的电机,,机体直径小,,适合做个小台锯,,,,,

网友:
                 这是
伺服电机

网友:
10块钱收伺服。走了大运呐!

网友:
也许得拆开看一下结构了……

网友:
像伺服的,好的就赚了,坏蛋还能卖10元

网友:
很眼熟哦。好像是自动门上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