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的折叠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10):
我买的1852的折叠桨,但桨座是1552的,店家说通用,但1852的桨根部厚很多,桨座中间有2mm的间隙会有影响么,还有桨夹多紧合适!夹紧了会不会甩不开,松了会不会虚位太大!

网友A:
  nali. Mai. De. She me. Da de. Zhe die jiang锛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li. Mai. De. She me. Da de. Zhe die jiang锛

万能的淘宝

网友:
同问 知道的前辈说说

网友B:
我觉得不合适,18的桨座宽又厚,与1552的尺寸不匹配,受力面也太小,会带来震动,我18寸折叠桨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合适,18的桨座宽又厚,与1552的尺寸不匹配,受力面也太小,会带来震动,我18寸折叠桨是自己做 ...

我已经飞了几个起落了,挂狗跟三孔固定桨一样有水纹扭动,挂微单没有!

网友C:
用手指稍微用力能拨动就行了,可以慢慢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指稍微用力能拨动就行了,可以慢慢试出来